大家能说说关于油门行程改短的话题吗

楼主(2011-02-07):
看论坛上在讨论关于遥控器的 一般行程和短行程版本的预定和更改,由于小弟菜鸟阶段,能否帮忙解解惑?
1)短行程版啥意思
2)各版本有啥特别之处

谢谢!

网友A:
没啥意思,真的玩3D,油门也就是个开关通道,发动机完全由定速来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啥意思,真的玩3D,油门也就是个开关通道,发动机完全由定速来控制。

晕,那螺距靠那个杆控制呀!
都这级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那螺距靠那个杆控制呀!
都这级别了!!

哦,忘了还有螺距一事~~但除了起飞降落,3D里貌似真的要对螺距做精确定位的动作不多,所以油门杆解析度差点也没所谓吧?个人见解。

网友C:
油门改短行程之后飞机反应更迅速了,一般改的方法是在遥感总成上面加两个垫片,就是油门的上下各加一个,然后进入工程模式,让摇杆归零,似乎行程就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改短行程之后飞机反应更迅速了,一般改的方法是在遥感总成上面加两个垫片,就是油门的上下各加一个,然后进入工程模式,让摇杆归零,似乎行程就短了。

其实通过曲线不也可以差不多实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通过曲线不也可以差不多实现吗!

是可以,但是改行程是话是想让摇杆的行程短,手的反应更灵敏一些,你这样改了油门曲线,比如你的控是5格的油门,在第二格的时候才打开油门,1-2格之间是空的,这样速度提不上来,改了行程就是让你的摇杆直接从第2格开始,忽略第1格和第5格,只用中间的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但是改行程是话是想让摇杆的行程短,手的反应更灵敏一些,你这样改了油门曲线,比如你的控是5格的油门,在第二格的时候才打开油门,1-2格之间是空的,这样速度提不上来,改了行程就是让你的摇杆直接从第2格 ...

 听说JR 11X 是可以在X轴上移动7点,如果是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飞3d的话,改短油门行程,改短油门杆长度,都可以使油门的反应更加灵敏,应为油门有定速
更加准确的说法是对螺距的控制更加灵敏!
这个要自己体会才可以感觉的
你可以先加长油门摇杆长度试试
基本可以体会短油门行程的好处了

楼主:
对了,还有螺距的调整,不应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