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华飞齿轮变速(车螺纹不换挂轮)车床

楼主(2011-02-07):
有没有用华飞齿轮变速(车螺纹不换挂轮)车床,如240G,280G

无需更换挂轮,可通过走刀箱即可实现走刀快慢选择和常用螺距的选择

网友A:
你发的图车螺纹需要换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图车螺纹需要换挂轮

我也一直怀疑,这车需换挂轮,
因为说明上没注不用更换挂轮
只有280G上说不用,并且说的很含胡

网友:
看那两个旋扭,应该是变距组合,应该不用换,
有ABC和I II  III 的都是这种,组合起来可以改变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