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手的大哥们帮帮忙!TDF6音频接电脑只能稳定2s

楼主(2011-02-07):
我以前的笔记本玩是没问题的。
现在我在HP4411上连接TDF6A。
音频线接上电脑后,先开ppjoy再开接收,在ppjoy上只能稳定反映通道2秒左右,过了就乱跳。如果先开控后开ppjoy就是直接乱跳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控 还是 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传输线接触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试了一下不是的~我觉得是电脑的声卡的问题~
因为刚才我换了一台电脑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
没人来啊~自己顶一个!

网友B:
音频信号要衰减后送到声卡上去。各声卡不一样,你还是弄个电位器自己调调看吧。
有些声卡输入做了低通滤波处理,对于PPM信号就会失真。如果有输入隔直电容,0点电位也会偏移。不过只要信号够小,这些问题的影响也会变小,可以小到忽略的程度。
我的T61就有类似问题,我用电位器把信号衰减后,就很稳定了。

网友B:
建议不要用ppjpy模拟直机,会很郁闷。
ppjoy的摇杆接口分辨率很低,粗略数了一下大概只有±18级,而最差劲控的摇杆也有±128级分辨率。如果用ppjoy玩直机尾巴很难锁的住,悬停也不容易,这个只能玩玩固定翼。

网友:
那你用什么玩的模拟器?
加密狗?

网友B:
支持凤凰的4合1狗,65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