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的1克接收 损坏了,求助~~~~

楼主(2011-02-07):
飞梦的1克接收, 飞小丑鱼时候,被螺旋桨扫到电路板上了, 发现少了两个元件, 上图,请 高手帮看看, 掉的是什么型号的元件???  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帮顶, , cvd19 谁 是什么元件? 有人用飞梦1克 帮看看呢

网友:
三个脚的一般为三极管或稳压管,三极管的可能性大一些,两个脚的一般为电容或电阻或电感,电容电阻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地板说的可能不对噢。上面那个三个脚的麻烦LZ仔细看一下,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左侧两个脚。看你的照片,这两个脚是通的。如果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一颗二极管。右侧那一个脚估计是连到旁边插座上的某个脚去的。我猜是中间那个吧。这样的话,就是防反接的一个保护,防止电源接反烧板子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刚才帮您问了下飞梦的人员,他们说上面的 三个脚的那个元器件是 二极管,您可以用0欧代替,下面的 那个2个脚的是100nf(0402)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帮您问了下飞梦的人员,他们说上面的 三个脚的那个元器件是 二极管,您可以用0欧代替,下面的 那个2个脚的是100nf(0402) 的。

网友:
如果楼主不放心的话,可以返厂维修。我们会酌情收取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