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滑翔机FPV

楼主(2011-02-07):
第一次用滑翔机飞这么高,突然失控一样垂直俯冲,电机不转了,失控…… 眼看滑翔机垂直向地上,盘边的模友见到,马上推我出去,我一直拉住升降舵,终于,滑翔机从250多米的大楼下救回来,汗!还差点撞地面的楼了。       事情有点像这个模友的事情: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6452&extra=page%3D4

网友:
没炸 ,真好~

网友:
 说第一次飞那么高,汗

你飞的可真低

网友:
叫你读多一点书,你又话放飞机好~!
现在好了,都打错字出来`!

网友:
差点又来一次911啊!呵呵~

我可没有允许你去撞大楼哈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滑翔机飞这么高,再说,我现在用的FPV设备简陋,不敢飞高:。
em15:

网友:
顶一个,精神可嘉!
飞多高各有各的玩法····
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米,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搞完美·····

网友:
建议LZ不要在城市中飞,砸了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人,砸了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

找个大郊野空地,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天地飞8超级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惜我们这边的条件没你们那边好,这里的地方早就被人盖房了

网友:
感觉电机不转之前,飞机就翻过来了,控回来之后电机又转的,有可能是失控,或者电池电压过低了

网友:
不幸中的大幸,赶紧找原因,避免再次发生哦!

楼主:
应该是被下面的楼干扰了,或者我坐在雨伞下面,被屏蔽信号了吧!奇怪的是,我用其他飞机FPV的时候,飞的高过这次的,没失控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图传和接收机啊?
最好不要在城市上空飞FPV,因为到处都是wifi路由器,你飞远了之后控的信号很难压制住飞机旁边的wifi信号。 而且城市炸鸡后果很严重,飞机事小,砸到人或者路上的车,都有可能出人命。 引用马头的话, '我们是出来玩航模的,不是玩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被下面的楼干扰了,或者我坐在雨伞下面,被屏蔽信号了吧!奇怪的是,我用其他飞机FPV的时候,飞的高过这次的,没失控啊

接收机天线布局都一样么,有时候极化角度扮演关键角色。就是同一架飞机,接收机天线换个角度布置,距离都能变化50%

网友:
仔细看了视频,觉得飞机翻过来很诡异,除非你把飞机的横滚轴微调了很多很多,微调后没把这些录入失控保护。不然失控进入失控保护后,飞机还是平飞,不会翻跟头的。我试验过很多次,飞机飞行中突然关控,人为制造失控,结果是飞机正常滑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收机天线很像伸出外面的

楼主:
图传是5.8的,接收机是天地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