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教履带电机选择

楼主(2011-02-07):
自制全金属坦克,1:10,重量60斤左右,想用减速
电机
连接链轮驱动履带。请教各位前辈应该选择什么规格型号的电机。谢谢

网友A:
要根据箱体尺寸统筹考虑。

楼主:
底盘尺寸:长60公分、宽35公分、高10公分。关键是我想知道应该买多少转速的减速电机合适,既能启动顺畅,又能有一定的速度。始终想不明白。谢谢了

网友B:
减速电机很多,价钱也便宜,选个大的,转速200多,应该可以。

网友C:
24V250W休闲折叠电动车减速电机小海豚电机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