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FS-GT3B 2.4G遥控器接收距离有多远?

楼主(2011-02-07):
最近想入个2.4G枪控淘宝上一搜枪控,富斯FS-GT3B 2.4G遥控器正好排第一,经过对比后觉得这个外观价格都不错,可是介绍里没说遥控距离有多远。正好坛子里高手如云应该有用过的,所有我浮出来问问,先谢过在祝看贴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玩模开心。

网友A:
是枪控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枪控款吗

是的就是枪控。

网友:
我的一起买的三个接收机里面有一个是坏的,没有油门动作输出,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没毛病的接收机外壳侧面贴着唯一标识条那个坏的却没有怀疑卖家有鬼正等待节后换货中,。说说拉距测试吧,小区里1:10大脚拉距是大约220-250米有的了,虽然有那么远了但我估计也没什么特别意义。

楼主:
谢谢了250米足够了,也是准备入3个接收

网友:
真正没试过厂家所说的距离,不是特殊用途足够了

网友:
我这还是在小区里面测的,而且我们小区家里用无线路由的很多很多,家里笔记本搜索就没少于30个,就这样的覆盖率还能遥控那么远我是挺满意的了

网友(2011-11-29):
这控距离没问题。就是反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