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艾特E-135大LAMA 如何换接收

楼主(2011-02-07):
大LAMA用的是个6通的标准接收,35FM(PPM)我用6EX的原装接收和晶体换上后飞机没任何反映
1通道-----升降
2通道 ---- 副翼
3通道-----油门-
4通道-----方向-
通道是按这个接的!
换了天地飞2.4的4通接收后舵机有反映了!但一塌糊涂,油门始终没反映
3和一的灯始终是红色的外面只能看到一个定速的调节钮和一个空着的2针叉孔!说明书到是比拖鞋还厚但全是洋码子。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
论坛的帖子我看了不少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望高手赐教!这里先感谢了!给大家拜个完年!希望广大模友天天开心全家幸福。。。。。。。。。。。。:loveliness:

网友:
不会。楼下帮助

网友:
1:艾特的接收机和FUTABA的6EX控是兼容的,用你艾特原装的35M的接收机,6EX的控必须也是35M频段的才可以,你用6EX的原装接收机,必须用原装的控,设置成PCM,因为6EX的原装接收机是PCM的,所以控必须设置成PCM,还有就是控里的SWSH项必须设置成1-S.
2:你要是用6EX原装接收机,艾特的控,即使都是35M的也没用的,因为6EX的原装接收机是PCM的,艾特的控是PPM的,不是一回事
3:1-4号通道的接法没什么特别的,你慢慢试试就可以搞定的,没有什么复杂的,信号线不要插错,插反了不会工作的,但是你可以放心,不会烧的,关键是电源绝对不可以接错,接错了3合1就要和你拜拜了.

楼主:
我的6EX是72M的  。照LS说的用FUTABA原装的接收和6EX控 设置成PCM,SWSH项 设置成1-S。现在负翼和升降都有反映了。可是问题还是跟用天地飞2.4的接收(用了个4通的天地飞原装2.4接收)。天地飞9通控 的问题还是一样的!始终油门没有动静!3和一的指示灯一直亮红灯(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绿灯才对)

网友:
你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了
拉码只用2个舵机,舵机的信号线分别接到接收机的1号和2号通道
3合1上有4组信号线,其中2组是分别接前后马达的,还有2组信号线,一个就是插到接收机的3号通道上的,也就是油门信号线,还有一个是陀螺信号线,插到接收机的4号通道上,
舵机有反应,说明没接错,油门没反应,只能说明插错了信号线,把3合1上的2组信号线分别插到接收机的3号通道上试试不就可以了嘛!

楼主:
我就是这么叉的3通道插油门4通道插1跟线的信号线!后来我还把3通道和4通道对调过也是不行!我还认为油门设置反向了!可是油门拉到上止点点也不行!!!!!!

楼主:
三和一!!!不知道左上角空着的那个 插座是干什么的这个是原装的控和接收
这个是准备要换上的天9的4通和6EX原装接收
这2个接收换上后不管是2.4的4通接收还是PCM的6通接收 。共同的问题都是3和一的红色指示灯常亮!油门没反映 !2个舵机正常工作

网友:
1:标着MOTOR1和MOTAR2的两组线是接马达的 MOTAR翻译过来就是发动机,电动机
2:左上的那个插口不用
3:还有2组信号线,一个就是接到接收机的3号通道上,也就是3合1里面的电调,另一个信号线接到4号通道,也就是陀螺,接错了舵机是可以工作的,但是马达不会工作,你可以先试试艾特原装的控和接收机有没问题,要是没问题,再用6EX的控和146ip接收机,应该没问题的,注意必须设置成PCM和1-S,控上右上角的开关要保持在开的位置.3号通道的方向要设置对,其他的没什么特别的.
4:看你那个2,4G的接收机好像是4通的,这个艾特不能用,必须用6通的接收机,原因很简单,4号通道是陀螺通道用的,4通道的4号通道不是陀螺通道,4通道的一般用在简单的电固或车船上

网友:
对了,艾特的这个3合1上的两组信号线,其中有一个是单根线,这个是接到4号通道上的,有3根线的是接到3号通道上的,注意插到接收机上的时候白色线的方向不可以插反,插反了不会烧3合1,但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如果原装的控和接收机工作正常,换上全套6EX的后接线没错误,那就是控里面的设置有问题,好好找一下原因,不难的

网友:
这个艾特大拉码用146ip接收机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呵呵

楼主:
就是控设置的原因吗?那换上天9的控和2.4的4通接收无论调条固定翼还是直机的选项3和一的红灯怎么还是常亮!油门没有任何的反映呢?

楼主: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不管怎么搞3和1的红色指示灯总是亮起!!!!!!!!!

网友:
这个曾经我也换过,也是油门始终没有,后来放弃了,希望有朋友参与解决一下

网友:
前面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1:用原装的艾特控和接收机试试,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要是正常,排除3合1有问题
2:换上6EX的控和146IP接收机,在确保各个通道没接错的情况下,再好好试试控里的设置,要是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艾特的这个3和1"水土不服",和PCM接收机不匹配,唯一的办法就是买个ESKY的6通72M的接收机(因为便宜),那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前提是艾特原装的控和接收工作时候3合1没问题
3:不要再试4通道的2.4G了,就是试成功了,马达可以工作也飞不起来的,因为4通道的接收机4号通道不是接陀螺的.
艾特的3合1其实是非常垃圾的,楼主可以仔细看看,它上面只有一个可调旋钮,价格还非常贵

楼主:
飞机接上原装接收和控是可以飞的!昨天我还飞了2块电没任何的问题!!!!!!!3和一确实就一个陀螺的旋钮!!!!有人知道3和一上空着的哪个插口是干什么用的吗?不会就是摆设吧!!!!!!!!难道所有的大LAMA都不能换高级控吗?有人换成功过吗 ?

网友:
1:那个插口你可以照清晰的照片,请黑人大侠帮你看看时做什么用的,老版本的艾特3合1上没这个插口
2:谁说没人换成功的?我很早就改用6EX控了,我的艾特是MD500,和你这个差不多,只是外形不一样,3合1是老版的,接收机用原装的艾特6通,6EX控,不过都是72M频的,没一点问题.前面我已经说了,你换个ESKY的6通接收机,保证不会有问题的,ESKY的接收机兼容6EX,
3:既然你用艾特全套原装的可以飞,那就说明3合1没问题,用FUTABA的146ip接收机不行,只能说明艾特的这个3合1和PCM匹配有问题,具体是什么原因,你可以请教黑人大侠,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个艾特拉码用146ip接收机实在是浪费,一个接收机的价格都是这个JJ的2/3了

网友:
我的6EX管12架飞机,6架电直接,6架电固

网友:
这张照片没照电固
照片后面的艾特MD500和ESKY020已经改成无刷的了
呵呵

楼主:
总感觉电条没有接收到发射的信号!就是你所说的水土不符

楼主:
你用的哪个2和一的无刷转换器我在TB怎么没搜到呢????????到是有不是2和一的但是比你哪个贵很多

网友A(2012-08-26):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楼主没接错线
2,lama等双桨机3合一或四合一
对3,4通道的信号顺序是有要求的
否则自检不通过。
话句话说,就是挑控。
3,记得有人说过,先不接油门信号线
通过自检后再插上,可以飞。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楼主没接错线
2,lama等双桨机3合一或四合一

感觉你说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楼主没接错线
2,lama等双桨机3合一或四合一

求助~有刷动力LANA共轴双桨直升机改2.4G遥控系统电机不转,两个LAMA原机的遥控系统是72M的还有一个是35M的,换成2.4G的接收机之后,两个舵机都正常工作,但是电机给油门一点反应都没有,改回原来的72M和35M就全都正常了,请问有没有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是我10多年前的作品,有需要帮忙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我是说改LAMA系列的问题,有刷无刷的都可以

网友:
  这个是我差不多10前的作品,有需要帮忙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我愿意帮助解决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