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现DAKAR OSD 的GPS坐标和实际不符,请赐教!

楼主(2011-02-08):
我把坐标输到GOOGLE EARTH里面发现有较大偏差,怀疑是显示格式有问题。或者我那里搞错了??

哪位朋友有这个OSD的测试一下?

俺家坐标

俺家坐标

网友:
飞宇的也看不懂

网友:
有可能是格式问题 我也遇到过 GOOGLE EARTH 偏移问题  换多个GPS接收机 都出现偏移 80多米的大误差 第2天以后再实验 恢复正常  所以还是怀疑 GOOGLE 美国唠不定期搞鬼

网友:
卫星要几颗精度才高啊!

楼主:
我白天飞的时候,12颗星,出来的数据查出来还是差了几百米, 朋友的SKYLARD出来的坐标查了是对的。

感觉这个格式就已经是度和分了,没什么可转换的了呀

网友:
不会差几百米把  我把DK数据传回电脑 经过 虚拟GOOGLE数据给 地球后 位置是很准的啊

我说的位置不准是某一时段 也许USA 搞鬼  用什么GPS 接收机都一样 都偏80多米

网友:
80M算好的了啊。。到个位数钱要翻好几倍

网友:
现在gps 到10m内还是很正常的, 亚米的1k多也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是GPS直传到你电脑的,但是我怀疑DAKAR显示出来的数据计算有误

网友:
一个是格式问题
还有一个是ZZ问题

谷歌为了避免被和谐,故意吧地图弄到偏移一点,不信你去看上海地图里的地铁站,都能便宜一条街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5颗以上就比较准了。到8、9颗时,相对精度可达2米

ditu.google,或者map.google是人为加了偏的。

目前发现只有googleearth,能够精确显示位置。个人感觉,误差也就在10米内。这个误差不知道是GPS带来的,还是图 ...
我本想在手机上装google earth,哪知我的手机不给力,版本太低,装不了google earth只能装google map,但输入坐标后,向西北方向漂移了700多米,根本没法用来FPV使用

网友:
你们别瞎折腾了,这个涉及到国家机密,一般人我不告诉~~~~~~~~

这个秘密就是~~~~~~《天C火星坐标计划》白皮书。。。。

中 国生产的地图全部人为加偏处理!地图的公司每年都需要去测绘部门用白花花的银子买纠偏的!纠偏的地图不得显示或对应经纬度信息! 否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罪!Google的中文版全部按照国家法律进行了偏移处理,所以经纬度不可能对应到实际地图上!

偏移算法是国家绝密,非线性运算,民间有一些违法乱纪份子试图反偏,准不准您的自己去试。。不过想造00反哪那么容易

大家想要经纬度对应一个点---比如找飞机,那么你不要用任何中文化软件,直接去下个PC英文版Google Earth或者其他无地图只有卫星图的软件即可。

目前测试过国航手机上有偏移,无法找飞机用。。。。

网友C:
那个gps的问题

我现在换了1个10hz的 精确到2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换了1个10hz的 精确到2米

意思是说GPS模块的问题吗?

网友:
俺的飞宇10HZ的GPS经确定也是相当好的

网友:
定位偏差固件的坐标系问题。
刷下固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
原帖由
asp88
于 2011-2-10 13:59 发表
定位偏差固件的坐标系问题。
刷下固件就可以解决了 [/quote
哦,谢谢,有空做根线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