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HS-5245MG 用在500飞无副翼 力量 速度够吗?

楼主(2011-02-08):
Hitec  HS-5245MG 用在500飞无副翼 力量 速度够吗?准备上无副翼 可是找不到几种舵机可以装上去,有MKS DS9660 A.可是价高了点 现在毕竟才准备学翻 ,

网友A:
我用的510今天扫齿了,建议还是弄金属的吧,力量大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510今天扫齿了,建议还是弄金属的吧,力量大点的

金属和力量没关系。。。。 说实话, 塑料齿轮还很有优势的! 虚伪比金属的少。。。。

网友C:
买这个吧,粟研科技的,也就是亚托oem 510M 金属齿还较510M平宜不小,托子太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亚拓 DS510的力量  有4.0+KG拉力...不少的

网友:
你们用DS510金属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和力量没关系。。。。 说实话, 塑料齿轮还很有优势的! 虚伪比金属的少。。。。

理解错误 510换的新齿就有虚位老换太麻烦 ,我的意思是上金属的,和力量大点的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这个吧,粟研科技的,也就是亚托oem 510M 金属齿还较510M平宜不小,托子太凶了

这个舵机数据真的假的啊。6V下60多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舵机数据真的假的啊。6V下60多公斤???

这个是英制重量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舵机数据真的假的啊。6V下60多公斤???
你的眼睛没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