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高手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1-02-08):
烧成这样的积碳是什么情况?

活塞销方向为排气口

活塞销方向为排气口

网友:
好像有漏气现象!

网友:
看不懂,赚分

网友:
如果是汽车的话,汽油燃烧不充分导致,,同意2楼观点,漏气!

网友A:
我記得之前好像也有類似現象..油針正常的情況下.水冷不夠導致的..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之前好像也有類似現象..油針正常的情況下.水冷不夠導致的..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汽油机我这也是第一次深入的弄。无所谓对错。贴出来本来就是来讨论学习的。
这次用缸套后发现上次用小松中缸的油针显得富油,现在主油针已经不足一圈了。发动机工作才比较稳定。
还有就是用缸套后感觉发动机的温度比用小松中缸时高,看来改善冷却也有必要。

网友A:
原來是那個缸套.已經在測試了.但不明白為甚麼要在這麼小油針情況下才可以..是壓縮比問題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那個缸套.已經在測試了.但不明白為甚麼要在這麼小油針情況下才可以..是壓縮比問題麼?

压缩比的几何尺寸应该是一样的。但缸套的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网友A:
先試試改進水冷吧...一次不要改變太多.要不就不知道哪裡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試改進水冷吧...一次不要改變太多.要不就不知道哪裡出問題.

 不谋而合

网友:
内缸套扫气的开口有没有斜度指向?进气是那种进气方式啊?还是汽缸进气吗?排气口看上去很干净,反面积碳满严重,会不会是扫气气流没有朝向?直接对着圆心放射?使得排气口反方向没有气流循环高温积碳?另外就是水冷出水口的位置在哪里?是不是在最高点?贾版放两张图上来吧

楼主:
发动机图片之前有上过。是下进上出。
还有你的活塞可否分享一个

网友:
活塞?哈哈您老听谁说的呀?

网友:
我现在吧这种水冷头换成这样的水道路线、铜嘴出,铝嘴进。发动机是斜着安装的铜嘴的位置也是顶盖的最高点。原先两个水嘴做了闷头闷掉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證明老賈真的改良了進氣。我看是很正常工作的表現來的。

英哥:你终于出现了
积碳多的这两个进气口要先于靠近排气口的两个进气口打开。
现在的排气角是179°
用的是97#汽油
而且从缸套的情况来看:进气口这边的温度比排气口这边的高。

楼主:
帮你拜年没问题。
有积碳是正常的,我只是对烧成这个形状比较感兴趣。
从缸套的颜色看,现在缸内确实是排气口对面的温度比较高一点

网友:
我不懂,帮老贾顶,感谢老贾的热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氣通道有低溫混合氣高速流通,溫度較低才對的。你的活塞頂部巳表現出來了。積炭多的就是高溫區域,進氣部份低溫沒炭。這引擎活塞排氣位那邊的活塞以活塞銷需要大量機油潤滑想方法加強吧。你的CDI點火看來還是不錯的 ...

现在奇怪的就是排气口这边反而没有多少积碳,那个人字形的积碳是扫气口这边的,人字的脚刚好对着两个靠近化油器这边的扫气口。

网友:
老贾我感觉还是你的水冷问题。两侧进出,后面(就是化油器那边)的水冷头最高点的水冷循环不好。发动机是斜着安装的水冷头的最高点水循环不好。还是改成我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象呀英所说燃燒还是好的.其它現象可检查排气口水冷是否有漏水.水进入气缸.造成排气口位置气体燃燒及温度不平衡,二.积炭和机油及点火时间也有关系.积炭和漏水也有关系.

我倒是在排气接口上加了两路水冷,这倒有可能造成温度的不对称。
漏水是没可能。都认真检查过。
点火时间有朋友也跟我提到过,不过我打算先改善水冷,看看情况后再决定是否对点火做调整

网友D:
英哥小弟我就事探讨不要见怪哦   我感觉还是水冷的问题。积碳是机油好坏的问题,但现在的关键是积在什么地方,
相对来说排气口是最热的地方但现在的表现积碳反而少、以我的理解画了个草图来表达。因进排水的水嘴位置在水冷套的两侧,机器是斜的安装(船体航行还会抬头)所以水冷套内的水位没盖满整个缸套液面超过排水嘴即被排出,所以在进气口位置的缸顶冷却不够导致高温积碳、

网友:
ls多慮了我覺得..以o26的速度..水流的力量肯定可以把整個水冷套灌滿,重力因素太小了..置於說水流的完整性(熱水完全被帶走)那是不可能的.有些地方肯定會積累小部份水是帶不走或者說流的比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图片.积炭问题可从二方面考虑.奌火时间可推迟.应该会有改善.另一方面高压点火是用飞机用改装.不知高压是否足夠.或者有断续現象.都会加重积炭,

CDI点火系统是专门为船机做的,不是飞机用的CDI,飞机的适应不了船的转速。
有玩摩托车的朋友建议我把点火调提前一点,说点火迟了也会有类似现象。

网友:
四条气道是否改过?气道的乱流也会烧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賈:你的引擎很正常。不用担心改什么了。如果你要引擎沒炭用幾百元一公升的全合成機油就会改善了。炭是機油燃燒后的产品新發动機不要太快下定論,只要 你的机器多吃汽油就會越來越好。但不要喝水喔

我不是担心积碳,只是对积碳的形状比较好奇。
这台汽油机用小松缸烧过一箱油,积碳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用缸套后又烧了一箱油,就出现了让我好奇的积碳图案。
两个缸在冷却方面确实有明显的区别,今天已经做了改进,水冷效果应该会有改善。
扫气口的开口高度也做了精确的调整,其实只有靠近排气口的一个扫气口有一点点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哥小弟我就事探讨不要见怪哦   我感觉还是水冷的问题。积碳是机油好坏的问题,但现在的关键是积在什么地方,
相对来说排气口是最热的地方但现在的表现积碳反而少、以我的理解画了个草图来表达。因进排 ...

谢谢你的分析。不过你说的这种现象只有在水流保持层流状态时比较容易出现,以我的船现在的出水状况,水流完全可以裹挟着里面的空气喷出来的。不过改善水冷是必要的。

网友:
可会知!

排气管不協调也会做成什庅後果呢!!
但我不是汽油搅手

网友:
希望LS!

咪咁毛知十不知>>>代表全部懂二衝程理論的人说话

网友:
請!就唔咁當!!因賽事將近所以沒時間回貼

引用 网友B:
請KY大師精碓讲解甲醇二行程發动機工作原理,好等我们廣大模友學習!學習!還有:排氣管怎樣令活塞出現這图型?學習中。有請KY師:loveliness:

网友:
看似是烧缸后的活塞,不只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