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飞魔士450pro,请教这个配置可否

楼主(2011-02-08):
想买飞魔士450pro,只飞航线,不飞3D,请问下面的配置可以吗,尤其是电子部分,我菜鸟,请高人指点
飞魔士PRO空机(带一对木桨)
好盈Pentium-40A 无刷电调
遥控器 天地飞7通最新版2.4G(中文显示)

浩马特2835H 爆力无刷马达 送轴
格氏2200mA 20C 11.1V电池一块
恒吉933斜盘金属舵机 三个
恒吉922数码锁尾舵机 一个
GY650陀螺仪一个

2165元

网友:
陀螺仪建议换好的,经济的话就飞越GY650吧,好像才两百多块钱,有人用过说还可以,肯定好过KDS800。
预算足够就收个Futaba的或者亚拓的GP750
尾舵也建议一步到位,PRO的尾舵机座是为亚拓DS520设计的,也建议换这个,也可以到3二手区看看有没有人出拆机的DS520,飞起来要比922好很多。
顺便问下高效电池是什么?低于100块钱担心用不住,还是选择大家用的多的牌子例如花牌,格氏,Top-g u n这类的吧

网友:
什么叫一步到位?舵机就是个消耗品,要定期更换的。恒吉这几个舵机够LZ练航线了,恒吉MS522斜盘舵机还能更便宜点,模拟金属齿。922存在的问题就是力量有点小,听说GOTEK9257舵机便宜又大碗。陀螺和遥控器可以适当多投点资,这玩意基本上不会坏

网友A:
陀螺换GY650,比401和750都好,尾陀换GK9257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我决定换gy650,不知道什么尾舵配gy650性价比最高,最合适阿,就像gy401配s9257那样

网友:
 全部飞越货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换GY650,比401和750都好,尾陀换GK9257
这么肯定?

网友:
现在楼主的配置已经可以了,我也跟你的配置一样,不过我用sport而已!

网友:
本人现在飞亚托700之前一直用飞跃的  感觉不错  新手也不如直接全飞跃一套  航线简单3D都可以的 绝对没问题  如果以后想发展建议买个好点的遥控器,毕竟是新手练习机  还是经济的好些!~

网友:
飞机还是换飞越的pro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已经买了,2165元,也不知道贵不贵,旋翼头是真精密啊,第一拿在手里
飞魔士PRO空机(带一对木桨)
好盈Pentium-40A 无刷电调
遥控器 天地飞7通最新版2.4G(中文显示)

浩马特2835H 爆力无刷马达 送轴
格氏2200mA 20C 11.1V电池一块
恒吉933斜盘金属舵机 三个
恒吉922数码锁尾舵机 一个
GY650陀螺仪一个

网友:
你这个箱子有点小,还得买个外场箱。价格不贵,你再买几块电池、充电器、备件、工具啥的,1000块钱够用了

网友:
发装机图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不错,pro这个机器越飞越喜欢

网友(2011-09-21):
标题

两千哆!还不错

网友:
感觉这个配置对新手来说不错,玩得好可以进一步投资,退也不太可惜。

网友:
电池少了点,1块肯定不够,LZ最好还买套模拟器吧,模拟加真机,这样比较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