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改数控车床的主轴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2-08):
首先祝各位兄弟朋友兔年吉祥如意!要了一个国良的车床,打算用来改数控车罗纹,主轴好象要用步进电机来带才能车罗纹不乱牙吧?但好象看到工业用的数控车床主轴用的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带的,用交流电机的话怎么在车罗纹的时候不乱牙的呢?如果是用编码器的话,编码器和X,Z轴的驱动器怎么实现联动呢? 谢谢大家看贴

网友A:
完了

上床后,你的噩梦就要开始了 先看下存折,然后去做俯卧撑,把身体搞结实点,准备铲导轨,要不就真的完了

网友:
这个似乎有两种解决办法,一个是普通电机然后主轴加编码器,输出主轴转速,转角等数据,闭环式的,不过似乎如果主轴转速比较高的时候,怕是步进电机给进跟不上速度吧

步进电机带动主轴的话,应该算是开环式的吧,这个不懂,还需要数控高手指点一下

我也得关注一下这个帖子......我的国良也应该快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床后,你的噩梦就要开始了 先看下存折,然后去做俯卧撑,把身体搞结实点,准备铲导轨,要不就真的完了
别吓俺哦!没那么严重吧

网友:
毒害很深很深,,我没买这么大的,只要微型的玩

网友B:
除非主轴要分度,没必要用四伏电机,一般数控系统就是普通电机加编码器,靠编码器Z信号确定罗纹开始位置,A B信号测量转速,好的系统可走刀跟踪主轴速度波动,MACH3 只有一个Z信号,转速和另位都用,也可以保证不乱牙,卡盘惯量可以改善速度波动,所以只要机器速度基本稳定,车一般螺纹没问题.

网友:
fang大说的对,主轴用三相电机+变频+感应器就行了,外面卖的成品数控车基本都是这样的
但不知mach3控制接变频器转速是否实用

网友C:
看你车多大的螺纹了,20以内的螺纹DIY玩玩,用车床车不如用板牙,等你编程编好,手早都搬完。
数控车的主轴电机用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或者变频电机都可以,只是专用变频电机的力矩更大,可以在高速例如9000转长期运行而温升很小,轴承好于一般电机,动平衡做的更好,其他的跟一般3相电机差不多,忘记说一点了,变频电机屁股上有个独立风扇,高速和低速的时候这个风扇很有用。
如果用的是矢量变频器和专用车床变频电机,在第一次校准设定转速和实际转速后,就算不用编码器,主轴速度也可以稳定在3000转内1转的误差。
螺纹加工的时候其实并不多,主轴电机和编码器的主要作用在于衡线速度和每转进给的控制上面,这个决定了你的工件的表面光洁度。
听车床的声音就可以听的出来,如果声音从头到尾都是一样,那这个车床绝对不是好货。
小床一般都是减速驱动,如果你用步进电机座主轴,主轴速度太慢,减速后就更慢,车软金属效果差,车铁一次只能下点点,否则丢步,这样效率太低太低,失去数控的意义。
业余情况下就用变频器加变频电机,模拟电压校准后一般螺纹随便车,要求不高,编码器要不要都无所谓。

网友C:
补充下,标量变频器的误差要大很多,受阻力后的速度稳定能力不行,容易乱扣。

mach3 的主轴模拟量信号经过实际测试,稳定性不行。用mach必须加简易编码器,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下,标量变频器的误差要大很多,受阻力后的速度稳定能力不行,容易乱扣。
mach3 的主轴模拟量信号经过实际测试,稳定性不行。用mach必须加简易编码器,要求不高可以用。

那就是mach3做车床系统不好用了?淘宝上见过有些一千多的2轴车床系统,功能好像都齐,那些系统怎样呢?
望指教

网友:
关注一下,也有心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车多大的螺纹了,20以内的螺纹DIY玩玩,用车床车不如用板牙,等你编程编好,手早都搬完。
数控车的主轴电机用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或者变频电机都可以,只是专用变频电机的力矩更大,可以在高速例如9000转长期运行 ...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是内螺纹而且20以上呢 ,我觉得板牙、丝攻大于18的都 不 好搞,效率低又累人,而且在量大的 情况下就更别提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主轴要分度,没必要用四伏电机,一般数控系统就是普通电机加编码器,靠编码器Z信号确定罗纹开始位置,A B信号测量转速,好的系统可走刀跟踪主轴速度波动,MACH3 只有一个Z信号,转速和另位都用,也可 ...

每次有疑问都有FANG哥的热心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买了台32A,准备改成能批量干五金件的数控车
其实主轴电机不是问题,三相电机变频调速就是了
头痛的是控制系统,用mach3最便宜,但据闻控制变频器调速不稳定。淘宝上有一千多的2轴车床系统,功能好像也挺齐全,不过性能不知怎样。如果用广数或凯恩帝的系统要四五千实在受不了

网友:
梦到我中了5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