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机轴承在哪里啊 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1-02-08):
450电机轴承在哪里啊   什么样子的

网友:
电机轴承当然在电机里面。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要把电机轴上的卡簧取掉,然后转子拿出来,就能看到定子上下两个轴承了。
我拆过一次,上面是一个轴承,下面是两个叠起来的,XXD的2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