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练习自旋

楼主(2011-02-08):
很多高手都说自旋要练好 但怎么练呢 是让飞机悬停状态下自旋吗? 可是那样的话我们怎么控制飞机水平 啊 不是还是要停止自选再修正飞机姿态吗 怎么练自旋呢

网友A:
对尾 对侧 对头 对另一侧 对尾…… 循环。。。。。。。。
连贯起来。。。。。
自旋

网友B:
对尾悬停基本水平后,打左舵(打右舵要难一点),使机头向左旋转360度(早期尽量转快一点,熟悉后再慢速旋转),回到对尾状态后适当调整姿态至水平。
熟练后,再练习慢速旋转、机头往右旋转(打右舵),还可连续旋转720度或1080度........。
快速打舵旋转过程中,尽量避免其他舵面的动作,这样就没必要在旋转过程中修正姿态,等到旋转完后修正。
熟练后,在慢速旋转时,可以视情况在旋转过程中修正姿态。

网友C:
模拟器,10秒左右转一圈,转的时候修正。

网友D:
四面悬停练好了自然就知道怎么自选悬停了。

网友E:
用微调控制自旋速度,先慢后快,从10秒一圈到1秒一圈逐步适应,能够在1米范围能够稳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