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hg说明

楼主(2011-02-08):
前段时间新购置了一台新控,对着说明书认真学习,但还是不太明白,以下是我从http://www.ddzfj.com/mx/showbbs.asp?bd=3&id=1076&totable=1上转来的东西,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没有图片了,祝各位模友新年愉快!

外观篇
很多人说10C的外型设计是FUTABA的倒退,没有前几代控的经典。说实话我一开

始看见10C也感觉很丑,可能是我们这些人已有了大9,FF9先入为主的观念了吧

。后来具我了解一些新手对FUTABA 10C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设计的很时

尚很新潮。可能是我们太保守了吧。

功能篇
FUTABA对控上各开关和旋钮的定义是以ABCD这些字母来命名的,从左到右,从

前到后的排列。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那个开关是管哪个功能。
在功能设定的操作上使用了4个按键(旋钮),菜单键(MODE)、退出键(END

)、方向键(CURSOR)、调节及**旋钮(PUSH)。
菜单键(MODE):长按后可呼出操作菜单,在菜单状态下再次按此键可进行高

级菜单。
退出键(END):退出当前的选择或者菜单
方向键(CURSOR):在菜单和功能之间进行选择,可向上、下、左、右拔动
调节及**旋钮(PUSH):通过旋转可快速修改选中的数值和选择,向下按压时起

到**的作用。
主界面
最上面显示的是当前飞机的编号(名字)
ST1:第一计时器
ST2:第二计时器
MDL:当前飞机模型的飞行时间
TIMER:开机总时间
以上各时间都可以在主界面通过“方向键”选择后长按“PUSH”键来进行归零清除!
在主界面的右下角可设定使用者的名字如果不进行设定的话就是默认的FUTABA

字样。
右主界面的右上角显示的是当前信号发射的制式“PPM”或者是“PCM”,下方还有电

池的容量。
接下来将详细介绍每个功能的使用,先从固定翼开始介绍。
普通功能菜单介绍
我们先**主菜单,开机后长按“MODE”会有如下界面:

使用“CURSOR”键进行选择并向下翻动可**普通菜单的第二页,我们将普通菜单下的各功能分列并解释一下:
MODEL:模型选择/数据复制/模型命名
D/R,EXP:大小舵及EXP曲线
END POINT:舵机行程
SUB-TRIM:舵机微调(电子中立点设定)
REVERSE:正反舵
TRIM:微调设定及微调清除
THROTTLE CUT:熄火开关设置
IDEL-DOWN:油门低速混控
F/S:失控保护(在PPM模式下没有此选项)
AUX-CH:通道自定义
PARAMETER:参数设置
TIMER:计时器
TRAINER:教练功能
LOGIC SW:逻辑开关
SERVO:通道状态显示/测试
固定翼普通功能分解\

MODEL:模型选择/数据复制/模型命名
此项有三个功能分别是:模型选择(10C在不插扩展卡的情况下可记忆15个模型

数据)、模型间的数据复制、对记忆模型的命名
模型选择
使用“CURSOR”键移动到模型数据的编号上,如上图“14”转动“PUSH”进行选择会

出现下图要求长按“PUSH”的提示。

长按“PUSH”后还有一次再次的确认如下图
再次按“PUSH”键确认!
数据复制:将当前的模型数据复制到某个模型上,操作非常简单也有2次确认。
模型命名:选择到NAME中通过“PUSH”的转盘逐个选择字母,操作简单不再详述
D/R,EXP:大小舵及EXP曲线
这个功能算是比较常用的

细心的朋友能发现相对于以前的FF9以及JR的9X还是有不少变化的。
首先“D/R,EXP”功能上,原来通过开关来改变大小舵时,舵机输出的左右(或者

上下)行程是同时的变大或者变小,现在可以有针性的分开调整。
注:EXP可解释为杆量输出曲线,详细的介绍可参考我以前关于9XII的贴子。
其次把部分逻辑开关条件的功能放到此菜单上了。打个比方:可以将副翼的舵量

设置成在50%行程(左右行程可单独设置)以内输出的是标准舵量,杆量超

过50%以后自动使用小舵角。
我们来详细说明一下以副翼操作为例看图:

在此界面上左右拔动“CURSOR”键是在1到4通道之间选择在调整时要注意上方各

通道的指示,不注意的话会误调到其它通道上给飞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上下拔动“CURSOR”是在D/R,EXP,SW1(开关1),SW2(开关2)之间选择

,左右杆量选择时要靠摇杆左右或者上下来选择。
D/R的开关设定非常简单,在SW1中选择自己习惯的开关,拔动开关上下或者中

间的位置(在界面上有显示状态),在不同的位置时对D/R或者EXP的数值进行修

改就OK了,同时在界面的右则双轴表有对应的实时显示。设置完成后,最好再次

拔动设定的开关并观察自己设置的数值是否跟着变化,检查有无错误。

D/R,EXP功能的逻辑设定

我们在SW1的位置给D/R,EXP选择开关时会发现除了A到H几个拔动开关还有几

个可选项:AILE,ELEV,THRO,RUDD,每个选项后面还有对应的数值如图:

而且只有选择这几个选项时,SW2才可用并且也可以选择A到H开关(三段开关如

:C,D不可选),不同的是在SW2中各开关的上下位置也可选(用上或者下箭头

)表示。
下面还以副翼为例说明一下逻辑功能的用法
说下我们希望要达到的要求,当副翼向右打到超过某一杆量(如42%)的时候输

出值自动变小舵(如53%)。

在SW1处选择副翼(AILE),当然也可以选择升降或者油门等。
在SW2处选择手动大小舵开关,注意在此处选择大小舵开关时的箭头上下,表示

开关上下的位置。
用手向右打一定的副翼杆量放着不动,同时另外一只手长按“PUSH”键,AILE后面

的数值就变成了当前的杆量42%(注意此时STK的开关位置指示)。
再下下一副图

此时向右打副翼的但超过42%的杆量时(注意:STK开关指示变化)就可以调

节D/R的左右数值比如53%。可以单侧调也可以双侧都调,只要副翼向左或者向右

超过42%时,D/R的数值就起效果。上面的设置可以描述为:当副翼向一侧打杆量

超过42%时,舵角的输出变小,为普通舵量的53%。我们从上图中的曲线也可以

看到输出量变小的变化。
上面的这种逻辑开关,不光是用副翼来控制副翼,也可以通过油门、方向舵、升

降舵来进行互相的混控。
好,我们接着看下SW2这个开关的作用。见图

注意图中SW2的A的箭头是向下的,就是说现在的状态是把A开关打到向下时D/R

的数量全部变成10%小舵。此时上面介绍过的副翼左右连动的大小舵将不起作用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如果要取消这种逻辑混控,必须先将SW2的开关选择

成“NULL”时,上面的SW1才能正常选回到普通的A到H的普通开关,不然的话SW1

只能在“AILE”、“ELEV”、“THRO”、“RUDD”几个逻辑混控中选择,参考下图。

END POINT:舵机行程

网友(2009-08-03):
从上面两副图中大家可以看到10C的舵机行程的左右和上下都进行了直观的显示

调整范围是从0到140。操作简单,使用“CURSOR”进行项目的选择,使用摇杆切

换左右或者上下的调整位置,使用“PUSH”转盘进行调整数值。

SUB-TRIM:舵机微调(电子中立点设定)
在飞机上各舵角安装不可能绝对的精确,所以在安装时保证尽量的物理安装的准

确,精确的调整就交给了“SUB-TRIM”这项功能,舵机的微调(电子中立点设定)

。使用简单,就不再复述了。

REVERSE:正反舵

网友:
调整舵机输出的正反。绝对实用的功能,这个从4VF上就有的功能到现在一直就

没有什么变化,唯一不一样的就是由原来的电子开关变成了软件设置。10C上在

调整每个通道正反的时候比早期的机型多了一次确认**,就是选择后要多按一

次确认才可设置完成(参考上图)。

TRIM:微调设定及微调清除

网友:
10C中默认的操作面板中4个微调每调一格的数值变化是4,如果想调整的更快,

可以在此功能中调大各通道的数值。如果想让面板中的微调更细腻可调小此数值

上图中AILE、ELEV后分别有2个数值“→12”和“↓16”,这代表副翼向右有12个数值

的微调,升降向下有16个数值的微调。
我们可以在此界面选择“RESET”后面的“Execute”,按“PUSH”键进行确认,这样可

以将各面板中的微调值全部清空如下图。
THROTTLE CUT:熄火开关设置
此功能是主要是针对油机,我们知道,飞油机的时候,不像电动,油门收到底的

时候可以完全停止动力的输出,油动飞机需要一定的怠速。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需要关闭发机时,就要通过油门微调把风门关到最低才能让发动机熄火。马上

要介绍的这个功能就是通过设定某个开关,在需要的时候通过设定的开关来快速

熄火,而不必每次都要通过微调来熄火。
进入此功能选项,将MIX的数值改变启用。

在SW中选择习惯的开关,在POSI后选择该开关启用此功能的位置,如

果选择的是二段开关如A,将会有两种选择:上(UP)、下(DOWN)。如果选

择的是三段开关将会有六种位置选择:上(UP)、上或者下(UP&DOWN)、上

或者中间(UP&CNTR)、中间(CENTER)、中间或者下(CNTR&DN)、下(

DOWN)。
我们再来看一个RATE这个值,默认的是0%,但正常情况下我们切换熄火开关时

发动机的风门不可能正好完全关闭,这时通过调整这个值正负30%来进行校准,

保证在熄火开关打开后风门完全关闭发动机熄火。
另外,在直机模式下还有油门位置的选择,我们在直机版中将做说明。

IDEL-DOWN:油门低速混控
此功能是通过一个开关来设定油门杆在低位时发动机的怠速状态。功能和熄火开

关差不多,不一样的就是RATE值调的是发动机的转速。这些就不再重复了。

F/S:失控保护(在PPM模式下没有此选项)

此功能是在PCM模式下当接收机无法收到发射的信号时,短时间内会按预先设定

值归位。功能设定很简单,在要设定的通道上选择F/S开启,然后将此通道的摇杆

放到想预先设定的位置长按“PUSH”确认。这样数量会显示出来如图中显示的副翼

偏移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