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超温保护功能需要吗?

楼主(2011-02-08):
最近看了一些电调,超温保护一些是自动停止工作,一些是减低输出功率~~~

例如:ZTW 40A的~
超温保护,110℃时自动降低功率一半输出,温度低于110℃时功率输出恢复

好盈40A的~
过热保护:内置温度检测电路,MOS管温度过高时电调自动关断;

如果超温电调自动关闭了,那不是很危险?
大家有没有用到电调超温的情况啊?
这个功能如何选择好呢?

网友:
总比温度再高了空中燃烧好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疑问,我手头上的几个好盈都说"内置温度检测电路,MOS管温度过高时电调自动关断"但这个"温度检测电路"我从来没见过 是不是就是mos管自身带的那个热关断啊

楼主:
继续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疑问,我手头上的几个好盈都说"内置温度检测电路,MOS管温度过高时电调自动关断"但这个"温度检测电路"我从来没见过 是不是就是mos管自身带的那个热关断啊
HY的电调上好像有热敏电阻的
对于热关断,我也有些疑问:单片机规格书上写,工作温度是最高到+85摄氏度,电调到110度才关断?会否不可靠?到110度,三端稳压7805会否保护关断?

网友:
太有必要了!不然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