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7mm空心杯上2S会不会烧了,最终结果

楼主(2011-02-08):
7mm空心杯上2S会不会烧了?

网友A:
瞬间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B:
不能用2S电

网友C:
要看参数吧,如果不知道参数,只能试一下,就当吃冰淇淋了。一般来说,8.4V比较悬。
我的130就把换向器搞化了

网友D:
想曾大推力?小心爆炸了!

网友E:
电机会发高烧 就用1S把 大不了换个毫安高的

网友F:
看情况,请先测量电机直流电阻,8--9欧内,,最好别上2S,8--9欧以外,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刚刚测了,不会烧,2S上减速组,拉力50多克

网友D:
謝謝惨數 !剛好很多7mm荒廢着,可做多發動力玩玩!

楼主:
多發我也喜欢

楼主(2011-03-13):
全油门超过20秒就over了,先发烫,然后拉力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