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的大问题?

楼主(2011-02-08):
各位老鸟,你们能帮帮我的忙吗?我现在又个问题,飞机在接通电源后。只要一动副翼(油门)这个操纵杆,电机就转,可是我根本没有退油门的。左右摇动副翼马达就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电机也换了,接受也换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哪位大侠能给帮助一下。谢谢?
      会不会是遥控器的问题呢?我换了三个遥控都一样。

网友:
通道接错了?油门没归零?

网友:
估计接在混控上了

网友:
你几通道的

网友:
遥控接收都是什么型号的?
还有楼主的连线都是插在几通道上的?
再有混控怎么设置的?这都是问题哈!

网友:
JR是1通油门,FUTABA是3通油门
这哥们估计搞混了

网友:
天地飞是3通油门。

网友:
应该把控的型号,接线方式都告诉大家才好判断

网友:
你沒说清楚。

网友:
估计是插错道了

楼主:
我的控是天地飞的06-a的,1副2升3油4方。我插的对着呢?不可能插错的。

网友:
插错也没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天地飞的06-a的,1副2升3油4方。我插的对着呢?不可能插错的。

看控的说明,你的混控设置的不对,

网友:
1副2升3油4方没错,但混控了。回14楼:将BEC插错其它通道也有电的。

网友:
油门和副翼是一个杆,一动副翼,油门应该稍微有点变化是正常的。如果变化很大,检查一下有没有设置混控或是不是在直升机状态

网友:
不明白事理的围观呵呵~

网友:
按说 是开了混控吧

网友:
设置混控或是不是在直升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