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V3问题

楼主(2011-02-08):
我的丘比特V3为何全油门只有1米高(油门微调在最高),打转,老调不好(联动比)
电池
4.15左右。才大概4块电,每次都这样,4伏就要落地(
舵机
动,
电机
不动),4合1与电机没有明显损坏,还有,一块电开始时联动比合适,飞1~2分钟就不行了,尾推力不够,微调加遥杆打到底还凑合,为什么(所有问题)?

网友A:
电池C数够不 还有估计马达碳刷磨光了 换马达

楼主:
才飞了4~5块电呀!每次5分钟不到,不会磨光碳刷呀!

楼主:
原装电池,C数没写,但应该可以,用20C的电池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我遇到过。换主马。

网友C:
你的四合一烧过么??如果烧过的话是线路的问题,这个你可以在丘比特v3论坛里搜一下。不过按照你说的情况电机消磁的可能更大一些。建议先换电机

楼主:
没烧过,电机才用了30分钟

楼主:
有一次飞机挂在树上憋了1秒电机

网友D:
有可能转堵后电流大,烧蚀了电路板,以前在丘比特论坛看到过类似的症状,搜下吧,好处理的

楼主:
丘比特论坛网址是什么呀

网友E:
换无刷,齿轮间隙处理嗷

楼主:
原帖由
yyqop01
于 2011-2-11 11:06 发表
换无刷,齿轮间隙处理嗷
什么型号,电调多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