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没有见有人用直升机fpv飞行?

楼主(2011-02-08):
通过这几天的潜水学习,我的看法是,1、直升机一是不便安装设备,没有空间;2、接收机和图传发射天线距离过近干扰不好解决;3、直升机自重大,电机续航力差,油机一般发动机工作可靠性不高;4、机械过于复杂,零件多就等于故障率高,增加飞行的不可控性;5、天行者等载机机构简单,故障率低,飞行可靠性高;6、直升机如果飞行距离过远,飞丢成本太高;7、适合直升机的平衡仪价格较高。 --------- 几点拙见,不对请指教,魔友的指教就是我今后成功的基石,欢迎拍砖,非常感谢。
我是准备用os 50发动机  雷虎50机 做FPV载机,现在才发现技术难题,直升机工作可靠性,飞丢的成本承受力很纠结,特发此贴,请指教。

网友:
分析正确~

网友:
也有人用直机玩FPV的,贵,时间短- -,玩FPV固定翼比较好- -

楼主:
非常感谢坐沙发和藤椅的兄弟指点

网友:
有啊,视频一大堆

网友:
看场合的。。

网友:
 飞丢了损失大不说,你50机万一失控或故障掉下来知道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吗?fvp的估计必须要很好的平衡仪吧,直机fvp基本上不是你在操纵飞机了!

网友:
我认为主要是视觉效果,直机在房前屋后、广场等小范围绕小目标拍摄较合适,固定翼可以轻易爬上一两千米飞出几公里远进行大面积的拍摄,这种视角给人的视觉冲击是不一样的,另外,固定翼5、60公里的时速在一千米的空中往下看就像悬停一样,可以想像直升机FPV是什么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人多 掉人头上会死人的 没想到这点 谢谢了

网友:
直机飞FPV很危险的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七点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网友:
其实多旋翼的直升机作为FPV也是不错的,只是电子部分的可靠性需要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