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老问题,用厚玻璃做工作平台精度怎样

楼主(2011-02-08):
如题,比如用10MM或者更厚的玻璃割一块600*400MM的平板平面度能有多高,能达到0.02吗【不考虑易碎,承重】

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下哈

网友:
10M M太薄了吧 至少30MM 不过这么厚的 好象不多吧

网友:
建议选用19mm的浮法玻璃,三块对磨,这样可以得到很高的精度,不过体力付出也会很大的。

网友:
如果是划线用,在划线、加工中的误差早已经超过了0.02了。

楼主:
我只是划线,组装用,不处理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
找块装修时切剩下来的大理石最好了,厨房水槽开口剩下的那块最合适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有30mm厚,600mm*600mm的花岗石,怎么检验是否达到平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30mm厚,600mm*600mm的花岗石,怎么检验是否达到平台要求。

请专家,开鉴定会

网友:
去买一个 大理石的 台面吧  现在价格非常的低!

网友:
如果只是划线用的话,没必要找精度多高的平板,划线只是一个粗加工基准而已,找个质量好点的厚玻璃,或者大理石板就行了,但是如果要做测量用的话,那就非得上钳工平板了,自己找东西折腾精度的话建议还是不要干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情,买个平板也没多少银子,自己折腾一通,最后算一下达进去的时间估计不值当呢

如今时间也是主要成本之一呢

网友:
我看行,估计你的实际要求并不高

网友:
有那种10多mm厚的大理石,已经够你用的了

网友:
如果几层玻璃粘厚点用,结果会怎样?会好用些么?

网友:
未经加工过的玻璃面是不平的

网友:
玻璃比较脆,滑来滑去会有划痕

网友:
还不如买地砖  或公园式的大理石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