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纤维的船壳坏了,比如磨损了或者干脆穿了,大家是怎 ...
玻璃纤维的船壳坏了,比如磨损了或者干脆穿了,大家是怎么修补的啊

楼主(2011-02-08):
玻璃纤维的船壳坏了,比如磨损了或者干脆穿了,大家是怎么修补的啊

网友A:
土办法,首先船壳内部加玻璃布+环氧树脂,干硬后,在船壳外部加原子灰,用砂纸磨平~~~~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外面破损的地方贴防水胶布,从里面上ab胶或者环氧,干了后去掉防水胶连抛光也省了

网友B:
打补丁咯

网友C:
取决于破损程度,玻璃布 环氧树脂 原子灰 自喷漆这几样东西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