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船模用GPS设备

楼主(2011-02-08):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需要这样的设备,这理简单介绍一下。这套设备包括两个部分,包括船载设备和电脑接收终端(暂时先这么叫)。船载设备是放入船体中,重70g,比高明的手持GPS重量少很多。功能大家也大概也能猜的出来,电脑可以实时显示位置,运动状态。这些状态包括:及时速度、运动方向、轨迹、地理坐标(这些取决于你用的GPS软件)。下面是一些参数:
包括:       船载设备,电脑接收终端
原理:       GPS
有效距离:70-100米()
方法:       该设备结合GPS软件就可使用。
价格:         200-300区间
发这个帖子,想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想知道大家是否需要这样的产品。

网友:
开自行车需要导航吗?

楼主:
这个不是自动导航用的,是显示运动状态

网友:
跑到河底还能知道海拔高度的,不错

楼主:
是啊,呵呵。真的会有海拔高度,因为海拔是相对海平面的。也就是说常用GPS数据都会有的,就是不能自动导航,当然也不需要的。

网友:
70-100米
这一条觉得不合用

网友:
70-100公里倒是可以考虑呵呵

网友A:
这东西去年我就已经做过了,功能比你那个多很多,传输距离可以到500M,支持十台设备共用,不用电脑自带2.4寸屏幕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去年我就已经做过了,功能比你那个多很多,传输距离可以到500M,支持十台设备共用,不用电脑自带2.4寸屏幕显示。600341

厉害啊,我这个功能取决于GPS软件,电脑是就是方便扩展,传输距离还能够再提高。能否告知,无线传输用的什么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电脑是方便扩展,但携带不方便,跟多玩家想要的是实用性。我做的那个不仅仅是GPS模块,还有好几个传感器,GPS测试高度不准的哦。我用的是400M这个频段,自己开发的模块。现在这个模块已经量产了。400M穿透能力强,但带宽比较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不错啊,网上有你们的产品吗,对你的产品很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产品现在还在完善中!主要为了今后推荐给专业队分析使用!

网友(2011-09-09):
这个东东不就是sod系统吗?osd主模块+gps模块。n多家开发了,成品大把的。osd可以再状态菜单叠加图传视频。芯片可以扩展很多插件功能,比如摄像头,平衡仪。

网友:
重量太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