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船模用GPS设备

楼主(2011-02-08):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需要这样的设备,这理简单介绍一下。这套设备包括两个部分,包括船载设备和电脑接收终端(暂时先这么叫)。船载设备是放入船体中,重70g,比高明的手持GPS重量少很多。功能大家也大概也能猜的出来,电脑可以实时显示位置,运动状态。这些状态包括:及时速度、运动方向、轨迹、地理坐标(这些取决于你用的GPS软件)。下面是一些参数:
包括:
船载设备,电脑接收终端

原理:       GPS
有效距离: 70-100米()

方法:
该设备结合GPS软件就可使用。

价格:       200-300区间

发这个帖子,想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想知道大家是否需要这样的产品。

网友:
區間i在200-250可以接受

网友:
只要数据准确可以考虑~~~

网友:
70克有些重,最好能达到老鹰树GPS模块的水平。

网友A:
对电船来讲70克有点重 另外实时传输如果能做成一个装载发射机上的小屏幕就更好了 毕竟手提电脑带来带去不是很方便

网友:
手提在某些情况下,是个负累。。。。

网友B:
接收方式

请教一下,你这个是用什么方式接收?bluetooth 还是?如果是,距离可能不远,很可能不能用,如果是其他的,也有距离的限制。

网友:
价格还行,就是太重了。。。

楼主:
电脑的一个优点是可以采用不同的导航软件,和降低成本。缺点就是携带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这个是用什么方式接收?bluetooth 还是?如果是,距离可能不远,很可能不能用,如果是其他的,也有距离的限制。

直线距离大于70米,最大距离还没测试,估计小于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船来讲70克有点重 另外实时传输如果能做成一个装载发射机上的小屏幕就更好了 毕竟手提电脑带来带去不是很方便

像高明手机的GPS质量大概在200g左右,我这个才70g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线距离大于70米,最大距离还没测试,估计小于100米。

这个的确是短板,对速度型船模而言,近乎不可用,还没提速就出界了。

或可做的灵活点,可用Telemetry方式在近岸兜圈,也可用logger方式远走高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线距离大于70米,最大距离还没测试,估计小于100米。

对于比赛型的ECO和MONO船来说就足够了,对于高速的CAT和虾来说就比较勉强了,不过能记住最高时速的时间段也可以了,最重要的数据还是~最大速度

网友D:
100米,不是太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比赛型的ECO和MONO船来说就足够了,对于高速的CAT和虾来说就比较勉强了,不过能记住最高时速的时间段也可以了,最重要的数据还是~最大速度

一般的的GPS软件都会有最大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米,不是太有意义!

是啊,呵呵 ,距离还有待改进。不过100米其实已经很远了,

网友(2012-07-16):
这个也太。。。。

网友:
一,价格高了点。
二,偏重了些。
三,携带电脑少方便。
以上三者有待改进,哪就前途无限。模友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