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浮在空中的大眼睛

楼主(2011-02-08):
做了一个休闲的大飞翼,翼展1260。为了便于携带,还是做成可拆式,用螺丝固定。
2208电机,1200KV。8X6桨。18A电调。3S1500电池
蓝宇的四通接收和发射机。
翼型原本想用23012,做模板的时候,发现似乎太厚了,于是把前部拉长。

楼主:
接收机的天线用细铜线布放在机翼前缘。后缘太薄,也不是高密度的泡沫,所以用环氧树脂和卫生纸做了加强,效果非常好。

楼主:
外面蒙一层透明胶,用手喷漆喷了一双大眼睛。
没有想到无论如何都调不好重心,即使在前面加上一个大爆炸螺丝也不行。

楼主:
没有办法,改为前拉。很好飞,只是副翼开小了,舵效很差。用透明的硬塑料加大了副翼面积。
手喷漆的效果太差了,几次飞下来,机翼前缘的漆就掉了不少。

网友:
这个好飞不

网友:
LZ开天眼了···

网友:
杀人利器!!!

呵呵~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