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滑丝问题

楼主(2011-02-08):
如果像这样做螺丝,用套筒来拧,应该就不容易滑丝了吧     虽然有少数部件拧不了这种
这种螺丝应该也不难加工,有条件的可以试试啊

另外,感觉现在用的内六角螺丝都和螺丝刀配合不好,有很大虚位,容易滑丝。我的螺丝里面就只有亚拓装尾桨夹的两颗和螺丝刀配合得好。这两颗从不用担心滑丝

网友:
公套母和母套公是一样的.

网友:
同意楼上(一样会的)

楼主:
但这样加大了口径

网友:
精度不好还是滑丝

楼主:
就好比原来1.5的变成3.0,总会结实一点的

楼主:
而且东西做得越大,对精度的要求越小

网友:
完全没问题啊,中间在开个十字
基本上都能拧了啊

网友:
就怕螺丝直接拧断,比滑丝还难处理

楼主:
用力轻一点不就行了。如果拧断螺丝,那说明你的使用超出了螺丝的承受能力。在这一点上,原来的设计和我这种方案是没有区别的,并不说明这样的设计会降低螺丝的强度。本来450上就没必要使用那么大的力来拧螺丝,但原来设计的螺丝容易因磨损、精度不够而滑丝。现在这样设计增强了螺丝的强度和耐用性

网友:
这个比内六角重多了

网友(2011-10-14):
回复 网友A:

等电火花伺候了

网友:
增加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