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的铂金40A电调,用买外置的设置卡或者升级卡么?

楼主(2011-02-08):
最近打算升级6S,听说铂金的缓启动做的不错,打算入一个,看见有设置卡卖,还有连电脑的那种。不知道有没有必要买,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你好像是唯一听说铂金的缓启动做的不错的人

会听声音的话完全没必要买设置卡,如果喜欢玩firmware升级的话则必须买

楼主:
难道缓启动做的不好? 我就是冲着这个去的啊。 现在手上的飞腾版本,基本感觉不到缓启动。

网友A:
好赢铂金电调我也在用  缓启动   感觉做的还可以啦    买设定卡设定方便简洁咯  个人用遥控设定有点不踏实的感觉   不过 才200来块的电调  我还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赢铂金电调我也在用  缓启动   感觉做的还可以啦    买设定卡设定方便简洁咯  个人用遥控设定有点不踏实的感觉   不过 才200来块的电调  我还很满意

我有个sport用的亚托60A,铂金能跟亚托这个的缓启动差不多么?

网友:
铂金的缓起。。。那是浮云阿。。。

铂金就是浮云!

网友:
我有个sport用的亚托60A,铂金能跟亚托这个的缓启动差不多么?

差得远了
特别是铂金120A HV,基本上是没有缓启动,只能叫延时启动

网友B:
60A铂金缓启动很好,40A铂金一半,但是也能接受,要多试几个固件,效果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A铂金缓启动很好,40A铂金一半,但是也能接受,要多试几个固件,效果不同

那不是还要买USB的设置卡,又要100几

网友B:
100几还不厚道啊,其他进口电调的设置卡基本都2,3倍,quark设置卡+转接线快400了,那才抢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几还不厚道啊,其他进口电调的设置卡基本都2,3倍,quark设置卡+转接线快400了,那才抢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几还不厚道啊,其他进口电调的设置卡基本都2,3倍,quark设置卡+转接线快400了,那才抢钱

你这么一说,感觉是不贵了。。。。。。

网友C:
用编程卡 方便安全点。不过好盈超缓启动,明显是缺镶的。

网友:
学习了。原来缓启动时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卡 方便安全点。不过好盈超缓启动,明显是缺镶的。

有些人说铂金版的还看得过去,有的也说垃圾。算了,就买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