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翻还是不能定点。。。。。

楼主(2011-02-09):
已经非常努力了,不知道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网友A:
先练好正到飞定点自旋旋停 翻的时候定点自旋一两圈定住了在翻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再把多圈自旋翻练一练,呵呵
小鸡浮力小,所以尽量在桨面与水平面平行的时候切螺距(给力),给力 尽量合适到能完成下一次 给力,在翻的过程中尽量接近0
螺距这样就不会飘逸了,桨面不同 给力不同 就可以走航线,或者自旋钟摆,都是要长期练习的!
如果一次失误,产生飘逸,要学会下一次修正回来,所以自旋的基本功都要练扎实的,慢慢来
以上全是理论,实际我也飞不来

网友C:
不能定点最主要的原因是副翼和升降的舵量没有到位

网友D:
不能定点的原因是伦敦妞!
大半夜的发帖,难道回去了?

网友E:
不能定点的最终原因和解决办法就是。。。。
在模拟器中,2是450.

网友:
我是看着lz翻译的教程连过来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已经很好了!

网友G:
求问楼主的模拟器是G多少? 还有那个飞机型号

网友H:
上真机或用大机飞就容易定点了~

网友I:
原帖由
夜影
于 2011-2-9 12:05 发表
上真机或用大机飞就容易定点了~
 大飞机我从侧摆改练航线了,怕摔机先练基础

网友J:
我每天坚持半小时自旋翻,半年过去了,可以说,很随意:loveliness:

网友K:
楼主坚持,再多练练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