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爷36的发动机,有时推高速就熄火

楼主(2011-02-09):
我3爷36的发动机,有时推高速就熄火,其实是推到半油门就不行了,气门处有丝丝的吸气声。回到怠速就正常了,有时就很正常,出现问题后怎么调也好不了,等发动机温度降下来还是不行,像是油供不上,但油路是畅通的,2轴承也换新的了,问题造就。检查发动机钢盖、后盖都没有漏气现象。请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
这已是学习,无语,没遇见过,楼下继续

网友:
什么叫“问题造就”?

网友:
贫了?凑5个字

网友A:
这么响的声音你还能听到气门进气的丝丝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3爷36的发动机,有时推高速就熄火,其实是推到半油门就不行了,气门处有丝丝的吸气声。回到怠速就正常了,有时就很正常,出现问题后怎么调也好不了,等发动机温度降下来还是不行,像是油供不上,但油路是畅通的,2 ...
二冲的甲醇,用一年以上出现此状况,就说明气缸活塞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冲的甲醇,用一年以上出现此状况,就说明气缸活塞该换了。
发动机的缸压很好,热车时也不错。拆开清洗时仔细检查过了没有任何拉伤。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响的声音你还能听到气门进气的丝丝声
  能听见,快要熄火时声音不大了,就听见进气口有吸气声,就是掉转。

楼主:
昨天化油器又重新清洗,做了一下密封(用的3+3汽车发动机密封胶)装上去。下午调试问题依然。崩溃了。我用的是9*6尼龙桨,铝合金桨罩。

网友:
这问题还真奇怪,我以前用52HR飞机空中掉化油器,险些炸机

楼主:
我化油器螺丝排气管螺丝都上了螺丝胶了,我就亲眼看见我朋友新46级3叶发动机空中掉排气管。

楼主:
我回想今天试车过程中有几次油门过了中速区转速马上就能上去,就是急推油门会中速区喘一下,过了就过了,不过就灭。记得有人给缸盖加可乐罐做的垫片来减小缸压,我这发动机缸压也觉得高,等等也做个试试。还有就是想加大螺旋桨,用重点的桨再试试。

楼主:
没人自己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回想今天试车过程中有几次油门过了中速区转速马上就能上去,就是急推油门会中速区喘一下,过了就过了,不过就灭。记得有人给缸盖加可乐罐做的垫片来减小缸压,我这发动机缸压也觉得高,等等也做个试试。还有就是想 ...
类似问题首先做油路检查,是否有堵塞现象,然后是增压是否正常。排除后则是油针调整。到这儿99%都已经解决问题了。如果是因为机器磨损、马力下降造成的这种现象LZ你说反了,加垫片是减小压缩比,你应该减垫片增加压缩比才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哈哈谢谢大家!油路、增压、磨损都不是问题的根源,问题出在螺旋桨上,9*6的桨小了也比较轻,减小缸压后用原来的小桨也稳定多了,不过还是偶尔有中油门熄火的现象出现,换10寸桨就好多了,11*6的桨非常稳定,就是加速稍慢点,拉力也小点。9*6桨全油门拉力能达到2.08公斤、10*6桨是1.9公斤左右、11*6桨就只有1.8左右了。       谁知道怎么发图片上来? 先是电磨上场。 用细沙进一步打磨 哈哈手艺还行吧。 完工了。现在只要装回去就完事了。

网友:
自从玩上灰机后,楼主的手指头明显沧桑了许多。

网友:
照片锐度不够!

楼主:
卡片机马马虎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