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知道弹簧如何制作呀

楼主(2011-02-09):
以前记得一个朋友告诉过我如何用简单工具制作弹簧,脑子不好给忘掉了哈哈
现在问问大家有谁知道制作弹簧的方法呀(我说的是用钳子什么的弯不动的钢丝)。还有就是需要什么样子的工具呀

网友A:
比较古老的办法,
蜗轮减速机,输出轴上加3爪卡盘,卡盘夹芯棒,手里用撬杠即可。

网友B:
找一根直径小于弹簧内径的铁棒当模子,一头钻一个孔插进弹簧钢丝,顺铁棒两边用木板夹紧,上台虎钳夹好后使劲绕就行了

网友C:
简单的就用车床绕,用弹簧钢

网友D:
还有就是用长弹簧截成短弹簧

网友E:
1M长的小弹簧就几块一条。你做的没买的方便还有好用。如果真的要做楼上讲了,找一根直径小于弹簧内径的铁棒当模子,一头钻一个孔插进弹簧钢丝,顺铁棒两边用木板夹紧,上台虎钳夹好后使劲绕就行了 。

网友F:
http://wenku.baidu.com/view/e4ab9e6648d7c1c708a145ca.html
网上找的希望你用得上

网友G:
绕的过程要加热的。

网友H:
弹簧是退火后绕制了再回火的吧...

网友I:
大捶同学提供的是虚拟的弹簧制作 Pro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