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XX 2702V 的 舵机问题。。

楼主(2011-02-09):
有谁用过  2702V  3轴接收?

听说只能用数码舵机。。。而且有些数码舵机还不能用。。。。有人烧过ESKY0503。。

哪个兄弟已经尝试成功的。。。有·哪些9G内的数码舵机是可以用在2702V上。。不会烧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没有 人知道吗??

网友:
现在一般的数字舵机有两种,一种是宽频1520us/300hz,一种是窄频760US/300hz的,而现在市面上大部分使用的数字舵机都是宽频的,2702是要使用1520的那种就行,至于300HZ还是270HZ、333HZ都可以,而一般的模拟舵机是1520us/50hz;

网友A:
按照楼上的说法2702可以使用模拟舵机吗?可是模拟舵机接上去抖,求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上的说法2702可以使用模拟舵机吗?可是模拟舵机接上去抖,求学习

你是上海固定翼群的1313吗?我是开水啊。。

我买了2702在路上。。。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舵机啊

网友B:
不能用模拟舵机,它的辨识频率比较低一般才50HZ,而2702输出的频率差不多300HZ,这个一般模拟舵机忙不过来的,严重的会烧掉舵机。其实数字舵机很多了,就5IMX就有很多推荐的,比如福特把,蓝箭的,主要看你用到什么机上,450级的就选择多点,锁尾舵机也可以用到斜盘上,选择标准就是锁尾舵机最好考虑速度快的,斜盘舵机就偏重力量方面,还有就是选择原厂数码舵机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模拟舵机,它的辨识频率比较低一般才50HZ,而2702输出的频率差不多300HZ,这个一般模拟舵机忙不过来的,严重的会烧掉舵机。其实数字舵机很多了,就5IMX就有很多推荐的,比如福特把,蓝箭的,主要看你用到什么机上 ...

我飞EP200的。。。给几个舵机型号。。。包括尾舵。。。实惠点的

网友:
我用2612v 用的esky的舵机。地面试机中。没有发现烧的情况,就是买的华的锁尾舵机在吱吱的叫唤。希望能给点力,毕竟花了50米买的。

网友:
922 933 可以使用2702吗?
我不是上海的,白水同志

网友:
我一直用HM-4F200-Z-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