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种制作透明座舱模子的好材料,分享下

楼主(2011-02-09):
六块钱一袋子的快粘粉,干的快,成型硬度也不错,而且可以部分代替腻子的作用。做模子,飞机表面处理都不错,发出来分享下

楼主:
把模板围上一圈硬纸,快干粉加水调好倒进去,半干的时候,用小刀削出大致形状。下面这个模子就是刀削的,还没有干透,干透可以用砂纸打磨,更光滑

楼主:
矿泉水瓶不可缺哈,我用的是农夫山泉1.5L装的瓶子,挺好的

楼主:
用此法制作的座舱盖

网友:
就是说 用快干粉做模子 然后把饮料瓶蒙在上面 加热定型?

网友:
请详细说明制作步骤!

网友:
应该没错了。楼上说的。顶L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子就照石膏的方法搞,刀削出大形状,然后干透了用砂纸打磨光滑,套上矿泉水瓶,热风枪吹,热缩,就这么简单

网友:
的确是便易又好用的不错材料!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LZ,又学到一招。

网友:
以前有个用木头做的模子后面的操作步骤是一样的呵呵~
这里改成用干粉做模子呵呵~
都很好!谢谢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