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固件升级1.22后,推遥控器油门,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 ...
X650固件升级1.22后,推遥控器油门,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2-09):
没升级时试飞正常,悬停时方向舵没反应。X650固件升级1.22后,推
遥控器
油门,
电机
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道没有映射好啊~!

网友B:
应该是配置文件被重置了,是不是之前在调参软件里做过遥控器通道映射?

楼主:
我就是在调参界面里把俯仰,横滚调到中立点上。
我就是在调参界面里把俯仰,横滚调到中立点上。油门没动。

网友B:
推油门,油门那条绿色的柱子会动吗

楼主:
遥控器打开后,油门、俯仰、横滚绿柱子可以控制。
遥控器打开后,油门、俯仰、横滚可以控制,也就是绿色柱子在动。

网友C:
把连接电池的香蕉头拔掉,拔掉的原因是不会因为USB供电不足,而导致电机启动。
推油门看看油门信号柱会变化吗

楼主:
因为以前版本低,是否是导入FC1212-S 1.22飞控默认参数时出现问题。
因为以前版本低,是否是导入FC1212-S 1.22飞控默认参数时出现问题。但是在调参界面上显示保存成功。

楼主:
遥控器打开后,不接动力电源,调参界面上的绿色柱子能随手动。
遥控器打开后,不接动力电源,调参界面上的绿色柱子能随手动。

楼主:
本人电脑水平不高,下 载的文件压缩包打不开。
X650 3S +飞行样式默认参数是个(好压)压缩包,怎么也打不开。我感觉是这个原因,本人电脑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