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60手动铆螺母枪改制为电动、手动两用,很方便呀!

楼主(2011-02-09):
好就没泡论坛了,最近项目很多,很忙。 一个项目中用到了几个机箱,底板固定PCB用了铆螺母,原本手动的拉铆螺母工具,用手拧,一会手筋就酸了,改制成电动/手动两用,方便很多。用软轴+电动螺丝刀,更方便使用。

改制很简单,将SM360配的螺丝杆后部,钻一个孔,孔的大小正好比批头的直径要小一点点,作为紧配合敲进去即可。铆螺母枪的厂家,若是在生产时能留出六角批头的连接头,那么工具一定大卖。当然,厂家的电动铆螺母枪销量就会减少,毕竟那个利润更大呢。

改制很简单,就不给出过程图片了,下面有个试用的视频,供参考:

另外还有几幅图片。

给几个铆螺母的补充知识吧:
铆螺母铆之前是这样子的:

铆好后是这样的:

工业上气动的是这样: (有电动的,外形也类似的)

呵呵,FRIENDZ的传统,有用请点击此处给两个鸡蛋: 评分  :-)

网友A:
我看还没人家手动的快,前天看做铁门的铆用的铆钉枪很就但很好用一下就可以了。楼主实际钻几个孔铆几个钉给我们看看是否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还没人家手动的快,前天看做铁门的铆用的铆钉枪很就但很好用一下就可以了。楼主实际钻几个孔铆几个钉给我们看看是否有实用价值?

呵呵,我有那种大型的拉杆式的铆螺母枪,可以很快的吐出螺母。但是大型的只能用于M5~M12的螺母,不能拉M3的小型铆螺母。
你讲的应该是这种:

这个SM360铆好后需要用手一下一下拧下来,铆10个手筋就酸了。效果好用才忙里偷闲发上来;也很希望有鼓励的评价。其实我有1年没有上5IMX了,项目太多太忙。
我这个方案可供有SM360的朋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还没人家手动的快,前天看做铁门的铆用的铆钉枪很就但很好用一下就可以了。楼主实际钻几个孔铆几个钉给我们看看是否有实用价值?

又仔细看了一下沙发的回复,
拉铆钉枪 ≠  铆螺母枪
大哥别搞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搞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还以为拉铆钉枪可以改造呢!失望了,不过还好,学习了一招!另外请教楼主及论坛的各位大侠,请教固定交通标志牌使用的是铆钉(拉钉)吗? 如图

这个钉的正面粘贴了反光膜后,手摸上去是一点凹凸感都没有的,不知是怎么做上去的?

网友A:
看了这视频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http://www.56.com/u11/v_MzA4MDQwNjU.html

网友:
 我有个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视频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http://www.56.com/u11/v_MzA4MDQwNjU.html

帮你粘过来吧,看着方便。
http://player.56.com/v_MzA4MDQwNjU.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