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pro PL8 V2 充电器电流只能达到0.5A

楼主(2011-02-09):
CELLPRO PL8 V2充电器,冲2S和6SLiPo电池,没有接动力线,只用的平衡冲,说明书说最大电流能到3A,但是实际充电中最多到1A多一点,几分钟后就始终降到0.5A了,怎么也上不去;我的初始设定确实是HIGH POWER或者FAST CHARGER 3.0A,但是无论用ACURATE CHARGE还是HIGH POWER还是FASTER CHARGE,都是只能0.5A,迷惑中,望高手解答,谢了

注:只接了平衡冲,没接动力线

楼主:
补充,电源是明纬1500W 24V电源

网友:
电池电压快满时电流确实会下降!~

网友A:
不了解这款充电器,
但串充充电器不接动力线是充不了电的,平衡接口只是起平衡作用。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本来已经几乎满了?这样充电器的电流会降下来·

网友:
1) 是不是已经快充满了? 看看V/cell。

2) 是不是电池比较老旧/低C ? PL8“见人下菜碟”,对不同电池会有不同态度:loveliness: ......

3) 或可去RCG讨论帖找答 案,100多页的帖子 .......俺的PL8遇到的问题也是到那边找厂家解决的。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这款充电器,
但串充充电器不接动力线是充不了电的,平衡接口只是起平衡作用。

多数是这样,但不是所有。:loveliness:

网友:
平衡线比较细,电阻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