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油动FPV油量的测量方案

楼主(2011-02-09):
和电动载机不同,油动飞机油量的测量很麻烦

电动的只要线一接,电压,电流都出来了,精确又简单。

油动就不同了,油位不断变化,而且油箱还不能随便放置,既要考虑到油压又要考虑到油料消耗对飞机重心的影响。所以吧油箱放在摄像头旁边随时看油位那种方法是很难行得通的。

于是我想到三个法子:

方案一:.飞机上弄2个摄像头。除主CCD之外,再弄个便宜的CMOS摄像头几十块钱,这个专门搁到油箱旁边用来看油位。

方案二:弄一小型的电子秤,拆开吧其中的信号线接到OSD感应器上,油箱做好防振措施后,搁到电子秤上。在地面对各种油位下的信号做测试,记录信号大小,知晓快断油时的信号 。

方案三:油箱上弄根比较粗的油管引油料到一个带刻度的小型副油箱里,副油箱搁到摄像头前面。
方案四:直接用发动机转速表,累计计算转速与飞行时间来估算剩余油料,虽然不是太准确,但是也有实用性

大家各抒己见,看看哪种方法更好点,或者有谁有更好的法子。以上方法还是有不少缺点的

网友A:
正反转流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流量计

一般的能测大流量的流量计价格在几百块。
航模燃料如此细微的流量计估计没几千块买不到哦

网友B:
不知道能否找个光敏电阻,放在邮箱底部,油少了透光度变化,调节好了测出油少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否找个光敏电阻,放在邮箱底部,油少了透光度变化,调节好了测出油少报警

是个好办法,不过油箱里很多气泡会有不少影响,而且油位的变化,换不同颜色的油料,这些都挺麻烦

网友:
有液位计卖的,很便宜也很小
另外,油动飞机,耗油率是比较稳定的,玩几次就心里有数了

网友C:
用一只压力传感器 如MPX10AP 或其他型号。 用一段硅胶软管连接该传感器。将管连接油箱液位底部,利用油压来压缩硅胶管内的空气从来间接测量油箱压力。

如果想要更准确些,可以用DP型号的传感器,另一根管测量油箱液位以上的压力(考虑到发动机排气管的油箱增压),这样就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油箱的液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只压力传感器 如MPX10AP 或其他型号。 用一段硅胶软管连接该传感器。将管连接油箱液位底部,利用油压来压缩硅胶管内的空气从来间接测量油箱压力。

如果想要更准确些,可以用DP型号的传感器,另一根管测量油箱 ...

这个想法非常好,可惜实用性不行
您可能不记得了,航模发动机油箱是直接连接排气管,排气增压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非常好,可惜实用性不行
您可能不记得了,航模发动机油箱是直接连接排气管,排气增压的哦。

我上面已经注明了,如果有增压管的话,可以用差压传感器如MPX5010DP,这样就可以测量油箱内的空腔压力和油箱底部的压力差,结果就是燃油产生的压力。
个人觉得这个可行性很大,但对信号的滤波需要做足功课。

网友:
很简单拉 米充足 就买成品 已经有成品买的拉 好几年前都见过乐

没有米多 也不要紧 DIY 找一个几块钱的液面计  控制开关和分段电压 输到 OSD RSSI 通道内 校准后 你就可以看到油量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