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国手的大侠:飞滚转眼镜蛇圆周的手法怎么练啊?

楼主(2011-02-09):
如题
日本手好说啊,方向和升降在一只手上,划圈就行了
但美国手,左手方向右手升降,怎么我就练不到协调呢?请教大侠怎么练啊?
或者我只用方向或只用升降行不行?
转个别人的视频:

网友:
只用升降都可以滚,滚得难看点就是了,我 日 本手,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先从控制升降来横滚,再到只用升降来蛇滚,现在才慢慢向升降,方向一起配合滚.
但也只能慢慢滚几圈,多了还是容易混乱,慢慢来

引用 楼主:
如题
日本手好说啊,方向和升降在一只手上,划圈就行了
但美国手,左手方向右手升降,怎么我就练不到协调呢?请教大侠怎么练啊?
或者我只用方向或只用升降行不行?
转个别人的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 ...

网友:
时机配合好,只用升降一样可以.
但是慢速的滚就不太好看了.

网友:
没有做过大动作啊!!!

怕炸机呵呵~

网友:
好是真机就好了!

网友:
美国手不会做漂亮的飘过.
这动作我估计就算日本手的高手也不是盲目的绕圈做出来的..也要眼明手快跟得上飞机姿态才行.就和美国手直机自旋翻一样..看起来象是在绕圈就行..但要飞好了里面很有道道的.(此处略去N多个字)
我刚开始也是只用副翼.但很多机子翻出来不是翘头就是翘尾的不好看..现在把舵量调小了滚慢点.而且也开始试着带方向.但最多几圈后就方向就跟不上了.又回到自己翻. 而且熟练度不够也只能勉强航线.圆周的话等我方向舵能跟上了再加上升降来圆周.
这和很多基本动作一样也是个条件反射的动作.应该熟能升巧.滚多了不用考虑就自然的打舵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谢全球鹰
滚转要想做的平直肯定是要方向和升降联动的,副翼只决定滚转的方向的速率
如果我没有想错,向左滚转一周动作应该如下:
左打副翼开始滚转,机身倾斜0-90度后就要打杆右打方向,到倾斜90度时应该是升降回中只右打方向,90-180度间应该是推杆左打方向,180度(倒飞)时应该是推杆方向回中,180-270间应该是推杆左打方向,270时应该是升降回中左打方向,270-360间应该是拉杆左打方向,到360就是回到平飞了,只是方向回中带拉杆就OK了。日本手的话正好是左手逆时针划一个圈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美国手,原本画圈的动作变成双手操作,还相差90度……我勒个晕,怎么做都不协调啊。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固定翼最难的动作了
别想太多

我也就见过Tian99等几个有限的牛A到牛C之间的人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