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FG Gyro 直升机设置用来做什么

楼主(2011-02-09):
FUTABA T12FGH,选择直升机模式,自动设置如下通道
陀螺仪用GY401

1.Aileron
2.Elevator
3.Throttle
4.Pitch
5.Gyro
6.Rudder

不明白,Gyro通道用作什么用途,怎么设置
另外菜单里面的Gyro菜单选项用来做什么,看说明书,应该只是固定翼才需要设置,是否如此?

GY401的感度设置直接用一个3位开关设置,是否正确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ro固定翼是起落架?
直机是感度?
好像是的。。

直升机用GY401的时候,GYRO通道具体用来做什么,怎么控制,菜单里面的GRYO栏是否需要设置?

网友B:
设置陀螺仪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陀螺仪感度

那也就算陀螺仪的感度输入要接到第五通道上,在GYRO菜单里面设置开关控制感度。
而我最初说的用一个其他的开关通道控制感度是不对的?
如果用GYRO菜单来设置感度,是否只能做到两个档位的感度,即锁尾/关闭。
而不能做到三个档位,无感度,不工作/AVS锁尾模式/普通锁尾模式

网友C:
12fg可設9个感度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fg可設9个感度档位

请问能否告知详细操作步骤,我怎么设置都只能设置到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