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可以直接接用2S或3S来接个电调来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2011-02-09):
都在说2合1有隐患,就此不谈做讨论!可以不可以直接用2S或3S接个电调来供电?

网友:
这样做的话是很费电的。。。。电调里的降压电路有两种。一个是开关电源式,另一种是线性电源。
开关电源与二合一工作方式是一样的。
线性电源在降压的同时将电能转化为内能。反倒效率不如二合一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