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关于雕刻机的台面问题,真空吸附和T型槽

楼主(2011-02-09):
小弟有台济南产的厂机,形成比较大,但是由于台面是真空吸附的,做一些小件的时候很不方便去固定,如果是T型槽肯定就好多了,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双面胶好用否

楼主:
小弟的机器形成大概2440*1220*400吧,大机器了也算是,双面胶如果刻个PCB可能还行,如果加工密度板什么的就无能为力了,嘎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台面打孔攻丝,就着主义了,爱用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面打孔攻丝,就着主义了,爱用不用

这个办法太狠了,小弟不会去尝试的,哈哈

网友:
請教一下,真空吸盤內部結構長的如何?

有人有照片或圖面可以分享嗎?

謝謝幫忙~

另外,如果沒有真空泵的話,可以拿空壓機+真空產生器代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