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还有救吗???求助贴:15c锂电 11.1v 闲置了一年 现在电压0.1v !?充不进去电了!?

楼主(2011-02-09):
        接上冲电器 充电灯不亮 电池看的好象有点充气

网友:
一年了啊,直接扔垃圾箱吧

网友A:
0.1伏   ……扔了吧,绝对充不了了,以后存放电池记得电放到单节(可以用某些高档平衡冲)3.90伏,用保鲜膜包好用冰箱冷藏,千万不能进水,不然会爆炸

网友:
大电流冲不进去的话估计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伏   ……扔了吧,绝对充不了了,以后存放电池记得电放到单节(可以用某些高档平衡冲)3.90伏,用保鲜膜包好用冰箱冷藏,千万不能进水,不然不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伏   ……扔了吧,绝对充不了了,以后存放电池记得电放到单节(可以用某些高档平衡冲)3.90伏,用保鲜膜包好用冰箱冷藏,千万不能进水,不然不会爆炸

爆炸·

网友:
锂电短路威力大家应该知道

网友:
用NOKIA 把每片充到3.8 左右 在用平衡充 小电流 充  应该可以的    试试吧

网友:
我1000mah的20c电池 放置半年 电压竟然一点没少

网友:
电池有长期和短期 存放电压。

网友:
用万用表在线检测下,用镍氢模式充电,充到每节3V以上换平衡充。如果还不行,加压力充电。即便如此,容量和大电流放电能力都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