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pro PL8 V2 充电器电流只能达到0.5A

楼主(2011-02-09):
在动力电池也发了一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7476&extra=page%3D1

CELLPRO PL8 V2充电器,冲2S和6SLiPo电池,没有接动力线,只用的平衡冲,说明书说最大电流能到3A,但是实际充电中最多到1A多一点,几分钟后就始终降到0.5A了,怎么也上不去;我的初始设定确实是HIGH POWER或者FAST CHARGER 3.0A,但是无论用ACURATE CHARGE还是HIGH POWER还是FASTER CHARGE,都是只能0.5A,迷惑中,望高手解答,谢了

注:只接了平衡冲,没接动力线
补充,电源是明纬1500W 24V电源

楼主:
有兄弟也用PL8吗

Johnny哥,我也查了,PL8确实能同时充8块LiPo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兄弟也用PL8吗

Johnny哥,我也查了,PL8确实能同时充8块LiPo

能把你查到的原句告诉我么?

网友:
没用过不会

楼主:
Johnny哥,说明书是这样写的:

Parellel charing takes advantage of the PowerLab 8's high power output. After connecting packs using Safe Parallel Adapters, simply tell Power Lab 8 how many packs are attached - charge/discharge rates are automatically divided among the packs.

然后充电的时候选择从2P 3P ...... 一直可以选择到9P, 理论上应该是同时充9块,不知道我理解对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hnny哥,说明书是这样写的:

Parellel charing takes advantage of the PowerLab 8's high power output. After connecting packs using Safe Parallel Adapters, simply tell Power Lab 8 how many packs are  ...

原来是并联起来的8个,我还以为你说 “同时” 冲8个呢
我充电从来不用并联, 电压平衡不是那么好

楼主:
对就是并联,但意思就是可以同时冲8个了,就是功率要平均分配,就不能快充了;同时冲2块应该问题不大,每个6S给600W应该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并联起来的8个,我还以为你说 “同时” 冲8个呢
我充电从来不用并联, 电压平衡不是那么好

PL8的并联是通过它家的菊花链平衡板连接方式达成的,每个电池的平衡都很好,而且每个平衡板都有自己的独立保险管,很安全, 和其他充电器的并联不是一个概念

PL8的平衡算法非常强大, 平衡速度也比0615 Duo3快很多。这个充电器的软件是许多玩家高手和厂商共同开发出来的, 集中了很多玩家的需求,比Hyperion的软件要高几个档次,另外比如fuel table,放电再生回电等功能都很有用。

我把手上的两台0615 Duo3都卖掉了,换了这台,一个是软件强大,另一个是充电功率比0615 Duo3大许多,现在玩大电直大C充电是必须的了,既能尽快升空,又对电池寿命有好处。

LZ你把动力线接上试试。

楼主:
恩,多谢哥们详细的描述,等我的EC5插口到了我就可以接动力线了,现在没有插口,哈哈。

据权威解释,我描述的这个现象是对的,虽然最大可以到达3A,但是0.5A是在平衡电压和电流的过程,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2011-05-16):
回复 网友B:

请问"菊花莲平衡板"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