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功率密度而言,是内燃机大还是电动机大?

楼主(2011-02-09):
刚才在淘宝搜了一下汽油机,觉得其功率密度远不如电动机啊.

1.2千瓦的汽油机体积就好大了.

网友A:
电动机要加上电池,再和内燃机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要加上电池,再和内燃机比。

意思就是 内燃机也要加上油箱?

网友:
电动机功率密度大,内燃机小
但是
电池能量密度小,燃料能量密度大
所以,短时间用电池,长时间用油

网友:
 汽油的能量密度,按照重量算是锂电的 30倍,哪怕汽油机效率30%。电机90%。汽油还是优势巨大。所以电动汽车就困难在这里。

网友:
你看看军用发动机F119推力20吨,自重才2吨,合计产生30万马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 内燃机也要加上油箱?
对!!!但,电机重+电池重=常数,可功率随时间延续而下降;内燃机重+油箱重=变数,但功率不随时间变化。
你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NK33表示无压力,我推力多少,自重又是多少

网友:
楼上的大侠 NK33已经属于火 箭发动机类型了,应该不属于内燃机一类,虽然火 箭也是内燃,但是已经被列为单独一门学科了,且是同时需要发动机自带燃料和氧化剂的。

网友:
自己比吧

三叶21CHX发动机       输出功率1.4千瓦,重335克,每千瓦0.24 千克    甲醇能量密度 约每千克21000000焦
HB3650无刷电机         输出功率1.5千瓦,重167克,每千瓦0.11 千克    锂电能量密度 约每千克    432000焦

网友(2011-05-22):
虽然内燃鸡鸡很大  效率,体积比不上电机
但是化石燃料的能量密度比电池大  而且不需要充电  能持久  爆*力强 会很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等离子发动机笑了,哥比冲是多少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发动机时间长还是电动机时间长吧,那当然油机时间长。不过以后是电机的天下,现在的电机已经达到1w瓦了

网友:
如果能解决电池问题。。。。内燃机将成为历史。。。。

网友:
电动汽车无法普及是因为电池太重.不是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要加上电池,再和内燃机比。

赞同!

网友(2011-06-21):
F22飞机涡轮风扇发动机17吨推力 合计15万KW,自重1.6吨,算算大概96KW/KG , 发现号航天飞机每台燃烧液氢和液氧的发动机能产生超过39.4万磅的推力。它的外部燃料箱,高154.2英尺,宽27.56英尺,实际上是由液氧箱、液氢箱和箱间段这几大部分组成的,可以存储152万磅燃料。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可以产生超过2700万马力的功率,可以在8分半钟内烧完外部燃料箱中的燃料。

网友E:
都是专家级的人物

网友F:
楼主要注意的是效率问题
咱们不提什么军机涡喷和运载火 箭——那玩意离题太远有点科幻。值得注意的是不止是质量/能量密度的问题。而是效率。单位能量内能有效推动大的桨盘就会获得大的拉力,比如甲醇机和汽油机的比较、固定翼桨/发动机和同样级别的发动机安在直机内经减速大齿后驱动旋翼后的拉力相比的道理

网友G:
Fth=dm/dt*Ueq+(Pe-Pa)*Ae

网友H:
目前没可比性,电机是短跑暴发型,油机是长跑持久型!

网友I(2011-10-28):
玩时间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