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压器,能不能将单相220V变成三相供三相电机用?

楼主(2011-02-09):
得到一三相变压器。记得坛里有人说过可以单相220V变成三相供三相电机用。具体怎么用找不到原贴了。我的接法是从一相接入220V,然后分别从三个地方接出三相(测得电压为340V左右),分别接到三相电机三角形接法接头,但电机嗡嗡声,只能转起来一点,肯定是接法不对了。请教有用过熟悉这种变压器的吗?能不能这样使用?正确的接法应当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不能的。

要用单相电源的变频器来解决之

网友:
三相变单相就容易,单相变三相就很难了,有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不过输入单相220,输出也是三相220,一般不升压的。

楼主:
变频器我在用,输入220V单相输出220V三相, 功率要小很多的,地球人都知道。但要是能用这个三相变压器多好,这个测得的输出端有340V的电压的。理论上应当是能用的啊,输出是三个端子的啊。那们高手能解释一下,即使不能用也要弄清楚是不?

网友:
用变频器把单相220变成三相220,用升压变压器变成380,我想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有一种逆变电源,输入单相220,输出三相380。

楼主:
谢谢6楼,还真没这样想过,应当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对变频器有损害否?必竟变频器不能有三长两短啊,变压器嘛,坏了就坏了,不能用就算了,可以卖铜

楼主:
220—380V逆变电源的原理是会是什么样的的呢?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必需用变频器。

网友:
即使变出三相380V,也不能驱动电机,因为三相电是有相位差的。

网友:
单相220v变三相380V的变压器,从原理上想不通,三相的相位差如何才能产生?

网友:
你可以用单项电动机带三项发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太强了

网友:
直接接入220V肯定是得不到三相380V的。考虑在其中一相接进个移相电容试试吧,电容大小参考着
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作单相运行时的经验公式:
当星形连接时,所需电容容量C(μF)=P(W)/17。
当用作三角形连线时,所选电容容量C(μF)=P(W)/10。
上式中: C的单位是μF,P的单位是W;
不过这样也没什么意义,还不如直接三相电机改单相运行了。

网友:
楼主这样变出来的电,只能算是三组电,不是三相电,三相电,从书面语上说就是有相位差的三相,他们称它们相位相差120°,我想,如果连三相或单相都不晓得,说相位相差120°理解起来或许更难

试试我的说法吧,楼主这样变出的,三组电是同时高同时低,而三相电,三组电高低的时间差是各占三分之一,不知道这样说是否能理解

网友B:
有可能。

见过一个大功率三项对焊机。它的输出就是低压大电流单项。
变压器是可逆的。假设把这台对焊机的次级,加绕到220V,
从次级倒送电,应该能得到380V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

见过一个大功率三项对焊机。它的输出就是低压大电流单项。
变压器是可逆的。假设把这台对焊机的次级,加绕到220V,
从次级倒送电,应该能得到380V三项。

它三相变成低压后,还是三相低压,还要用整流管合并成一组直流电

网友:
三个人可以吃一个人的饭,但一个人绝不可以吃三个人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