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二贴,小铣侧挂一体化控制台终于初步完成

楼主(2011-02-09):
日,打了半天一堆字,发帖的时候什么狗屁连接错误,全没有了  ;
懒的再打第二遍了,发发图片,大家随便看看吧

楼主:
装好架子,

楼主:
比划一下

楼主:
来个正面,还有许多细节的修改,比方换不锈钢的内六螺丝,(面板代用的那个螺丝太难看),后背布线,增加后背外壳(现在还是裸奔的)等等。

网友A:
请问BF25的皮带传动是后改的吗?齿轮的变比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BF25的皮带传动是后改的吗?齿轮的变比是多少呀?

后该得,1:2的传动比,改后最大转速2700。 非常值的改,改后噪音极小,我三个月大的儿子在卧室睡觉,我在厨房阳台玩机器,转速1300,老婆大人都不吭一声,呵呵

网友B:
 楼主这个雕刻主轴改的不错,这种方式应该更加稳定,有空介绍下改装过程。
另外,控制台做得漂亮,但电源似乎小了点,可能没有多少余量。工控机,稳定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雕刻主轴改的不错,这种方式应该更加稳定,有空介绍下改装过程。
另外,控制台做得漂亮,但电源似乎小了点,可能没有多少余量。工控机,稳定最重要。

电源是笔记本电源改的,输出3.5A的,主板加显示器,电流也就1.8A ,不用担心这一点。
怎么改主轴,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6546&extra=&highlight=%2Bchunk&page=1

楼主:
左右必须加上压带轮

网友C:
做的好,前面再加个触摸屏更好!

楼主:
另外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好,前面再加个触摸屏更好!

触摸屏过几天就会加上,以前改车载电脑对这个很有经验,直接压在显示器金属外框上就可以,然后四边点一点502,要控制量,不能太多,呵呵,就固定的很牢固。:loveliness:

网友:
压带轮要压住全宽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该得,1:2的传动比,改后最大转速2700。 非常值的改,改后噪音极小,我三个月大的儿子在卧室睡觉,我在厨房阳台玩机器,转速1300,老婆大人都不吭一声,呵呵

我一直想改,担心力不够,你改的不错,非常有参考价值,不过建议涨轮的轴承再加两个,太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改,担心力不够,你改的不错,非常有参考价值,不过建议涨轮的轴承再加两个,太窄了。

加两个会更好,但是需要重新做架子,比较费事,目前用着没有任何问题,等发现不足了,有问题了在说换的事情。不想折腾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屏过几天就会加上,以前改车载电脑对这个很有经验,直接压在显示器金属外框上就可以,然后四边点一点502,要控制量,不能太多,呵呵,就固定的很牢固。:loveliness:

我一般是用窄的双面不干胶条粘上,便于拆卸,更早也试过502,一旦触摸板或显示屏坏很难拆,曾经把触摸板撬碎了过,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