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关于301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2-09):
因为本人穷 买不起高档充电器 听别人说 35快钱 301也不差 所以准备买3个301  应该是可以当一个B6用了 呵呵  我现在用的B6 还没以前买的301精度高  所以才想过要买301的

但是有个问题  我想把3个 301外壳斗拆掉 用以个盒子装 电源 可不可以共用一个啊? 如果可以  要多少A的?

望老鸟们帮帮小弟  谢谢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关键是你不能同时充同一组电池。要一个充电器充一组电池就安全。301标明是1.5A  INPUT。用1.5AX3=4.5.你要选5 A以上的电源。

楼主:
非常感谢老鸟指点    搞个大点的电源 可以吧?

网友A:
当一个B6就指可以同时充一组,比如6S的电池,这样分开充谁都知道可以·
还有,老知青的充电器应该是改过的吧》?充A1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一个B6就指可以同时充一组,比如6S的电池,这样分开充谁都知道可以·
还有,老知青的充电器应该是改过的吧》?充A123?
我去旅游就是带这套设备同行,用一两天电池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