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数控机床里面的主轴是怎样结构的?

楼主(2011-02-10):
数控机床里面的主轴我看既可以当高速车床的主轴,而且又可以进行分度,不知道是怎样的结构,怎样实现即可高速运行而且又可以精细分度,哪位高手给讲解讲解?

网友:
这事简单,就是伺服电机直连,转速3000转正好,低速时可以分度的,伺服电机加装17位绝对值编码器,分度小意思。主要是伺服电机选功率大的。

网友:
我认为里面没啥东西,主要是钱塞进去了

大功率主轴,比如10kw级别的,经过自动变速器后,低速的扭矩你说有多大?定位嘛,太轻松了

网友:
重复一句:主轴上有编码器是少不了的。如果编码器直径很大(假设直径100mm)那么编码器的分辨率可以轻松做到上万,

网友:
双电机可以直连,也可以分开,使用离合器

网友:
带刹车的
用主轴定位好后,刹车

网友:
这个简单,用双电机驱动主轴,主轴再加编码器。
如果是作为动力主轴时,用一个高速大功率电机驱动;如果是用来分度时,用步进电机+减速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可以分开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想转多少度都可以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把数控机床的主轴单一功能实现起来是很容易,但是把两者都同时实现好像就很困难了,同一个主轴既能高速运行,又可以精确分度,这我一直都没有弄清楚他是怎样实现的。看国外的数控机床的主轴既可以车,又可以分度,这可真神奇。
比如举个例子:假如数控车的最高转速是3000转的话,同时要在这数控车的主轴上实现360度实现2000点的分度,按步进电机每圈200步来计算,如果要实现每圈2000点的分辨率,那么步进电机必须要进行10:1的减速才行,同时要实现数控车最高转速3000转的话,那么步进电机必须要达到每分钟30000转的转速,别说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都做不了。更何况2000点的分度都还属于低的了,如果是每圈20000万的话.....

网友:
应该是伺服电机

网友B:
步进电机.想转多少度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