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DS95和260MG的进来讨论下使用区别

楼主(2011-02-10):
95性能够好,但是价格也不菲,260在450上也算是对得起它的价格了,到底这两款舵机在使用450上有多大差别呢?一般人是否能够感受出飞行的区别?而带来的性能差别是否能对得住价格上的巨大差距呢?请使用过的飞友们来探讨一下

网友:
有钱就DS95,没钱就260MG

只用过260MG ,DS95身边有两个人在用

网友:
楼上是来骗分的。。。

网友:
95很骚包

网友:
LZ,首先确定自己目前飞行的要求,航线?3D?

若是3D,是否已经对JJ的机动性要求很高了?,如是,请用DS95神舵;

如不是260mg想必是够了;

实际上二者的区别从数据上就可以得出,主要还是体现在速度上,当然只有你需要用到这样高的反应速度时才能体现神躲舵的价值。

网友:
DS95在除了价格以外各个参数上面都完胜260MG。。

但是260MG在各个方面都超越普通的450舵机~~~

所以,如果不是要求特别高,DS95其实没必要~~~

当然,如果有米当然上DS95。。空心杯电机 全金属。。光这些 耐用度都超过260MG~~~而且260MG有个缺点,就是回中性不咋样。。

网友:
继续观望,折腾呀,貌似ds95还是要换电调地

网友:
ds95,3Abec就夠

用過DS95,很難回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的450sport改成用260MG,飞3D照样暴、灵活,DS95没用过也用不起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看米吃饭

网友:
新手不会飞3D,炸机倒是挺熟练,其他的不知道,如果不是俺人品好,那就是舵机比较耐炸

网友B:
DS95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改侧板,要用260的话,还得改侧板,这样总费用差不了多少。

再者,DS95速度要比260mg快多了,空心杯电机等等。。。

网友:
金属外壳挺漂亮的,DS95好看

网友:
DS95价格很至尊啊

网友C:
X,95一个330,3个就快1K了。改260一共才160*3+130,价格差不少啊。而且95比260要重哦 。而且舵机这玩意摔了伤齿轮是不可避免的,神舵也好不到那去,搞不好神舵一套齿轮就抵的上一个26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S95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改侧板,要用260的话,还得改侧板,这样总费用差不了多少。

再者,DS95速度要比260mg快多了,空心杯电机等等。。。

完全不用改侧板,搜搜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用着DS95。。。。很耐炸~

网友:
都没用过

网友:
ds
引用 网友C:
X,95一个330,3个就快1K了。改260一共才160*3+130,价格差不少啊。而且95比260要重哦 。而且舵机这玩意摔了伤齿轮是不可避免的,神舵也好不到那去,搞不好神舵一套齿轮就抵的上一个260了

DS95炸機只會壞兩地方,舵臂,還有第一軸,第一軸會直接斷裂,所以賣齒輪包也只有一顆齒輪,價格我還真不清楚。

网友:
260没有用过
DS95真的是比我的HITEC 65MG快了很多很多
           比410M 结实了很多很多

网友:
米多用95,米少用260,看菜吃饭,可惜我米少

网友:
95的速度和力量都不错,回中准确。动作精准。。。

如果单配BEC 6V供电。。那速度- -~~~~~~~~

神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不用改侧板,搜搜帖子就知道了

我知道这样改,要干掉舵机壳一部分

网友:
sp用260  pro用神舵

网友(2011-03-12):
哪天山寨个DS95

网友(2011-05-21):
期望DS95降價就入一套來感受一下..現在太貴了.....消費不起阿..

网友:
  用260中   无米上95 哪天玩腻 260出了 加米上95吧 反正那是以后的事

网友:
DS95是米级的舵机~

网友(2011-08-31):
入260啦 窃喜

网友:
一开始入魔就用DS95  感觉很耐炸  现在就不想用别的  个人觉得  耐炸,好看,虚位少!

网友:
怎么又挖老帖?

网友:
DS95和260MG我都有,其实各有各的好。我改的是两台亚托PRO,两台的动力和锁尾都是一样的,35X;450M;GP780;DS520。两台机都配搭了好赢3A UBEC供电。其实在这个动力搭配上3D飞行260MG要比DS95稍微顺畅,原因应该是螺距变化稍慢的不掉转,3D动作不变形。而DS95在航线方面要比260MG精准很多,原因是速度快而且精准。

网友:
用260就可以了,DS95要求的米太多了,260照样暴力3D

网友:
HS-5065MG怎么样?
我订了4颗准备长久用的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