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MM,来看看啊。。。。。。。。。。。。。。。。。。。。。。。。

楼主(2011-02-10):
天地飞七,买了五天。练习了下模拟,熟悉了下功能。
然后接上设备,接收机没反应,我以为没对码,按说明书对码。接收机无反应,换另一个接收机,依旧无反应。
具体为:接电,舵机有通电。电机无反应。对码键按后LED无反应。已确认电调完好。楼下的建议已经试了,先按钮再接电,依旧无反应。
是否买到假货了?两个接收都这样啊。天仙MM速度降临。。。。。。

网友:
按住接受上的按钮,然后插电,黄灯亮了就对了

网友:
系统设置3教练/模拟选择 普通一项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
对吗比较复杂的。我有一次也是在外场没带说明书,就是对不上马,回来一看就对上了。

楼主:
说明书就那几个字,太简单了。错不了,就看抄作有问题没?

网友:
遥控设置要正确,看看模拟器模式改普通模式没有.因为模拟器模式,遥控信号不发射的

网友:
仔細看說明書,找到對碼選項,按說明書操作,再對不上我過來把控和接收吃了
另: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目前還沒山寨的假貨,這個真沒有

楼主:
我XX,都说了说明书就那几个字,我都要会背了。还叫我把教练模式换普通模式,早就用过了。我连恢复出厂设置都用了。就是搞不定才来问嘛。
1,连接电路,先换别的控确认电路无误。换别的电调,再次确认。
2,将需对码接收接入,换天7,确认天7电池5.8V。
3,进入对码界面,点对码,确认键。按接收机对码键,无反应。
4,分别尝试,先接电再按对码键。先按对码键再通电。并换另一个接收机。依旧无反应
5,恢复出厂设置,检查所有混控关闭。
6,重复以上所有。

国军尽力了。。。。楼上的,来吃了吧,两个接收,不是很大,应该能消化的~

网友:
天地飞MM就要来了,快了快乐。MM还在休假。

网友:
你测量一下接收机的电压,是不是5V。不可能2个一起坏。

网友:
接收机上的按钮是与表面齐平的,要按得深一点或者用个笔头按。按住的同时上电,接收机指示灯应该变橙色。如果灯不变色,那控那里做再多的动作也没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上将的解答,但这个方法楼上说过了,我也试过了。为避免按钮太难按,我是直接把机壳打开按的。。。。。

都万般无赖了,才来早天仙MM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上将的解答,但这个方法楼上说过了,我也试过了。为避免按钮太难按,我是直接把机壳打开按的。。。。。

都万般无赖了,才来早天仙MM的啊。

您好:
        呵呵,该说的大家都说了,请直接电话寻求技术支持-13530529708,或者告诉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联系您,电话指导比较直接。谢谢!

网友:
没对好码

楼主:
楼主揭秘;经过详细不仔细很粗细的认真研究,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1.中维特的电调坏了,坏在接收输出电压由6V变为12V。稀奇哈
              2.以前一直用ESK的0406,这控皮实,12V电压可以工作。
              3.天地7没0406皮实,所以。。。可能两个接收都烧了。
              4.我郁闷。。。才买5天的控就反厂。寄回天地飞等待结果。。。。
              5.希望所有厂家就这方面技术改进。

网友:
电调出问题都不知道?你的舵机还健在吗?

网友:
30元修理费搞定

网友A:
杯具了 电调还是HY的好点

网友B:
这种烧毁都木有保修。。。。。。